电流互感器的倍率

楼主(2007-05-17):
各位师父:1:电流互感器的倍率是不是标有(例如50/10=10)就是啊?
          2:从电流表上能不能知道电流互感器的倍率?

网友A:
50/10=10,是等5吧,
不能看出吧

网友B:
应该是50/5,二次是五A,当一次是50A时.

网友C:
电流5A
电压100v

网友A:
50/10=10,这个是什么意思?有这种的吗>

网友D:
电流互感器的倍率一般都是X/5的,也有特殊的,不同情况用不同倍率的。如果是200/5就是说一次电流到200A那么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就是5A。也就是所说的200/5=40倍。
电流表的选用应与电流互感器倍率相同,这样读数才能与电流表刻度对应。也就是说电流表的倍率就是互感器倍率。除非不是直读表

楼主:
wasden
      请问电流表上的100/5或50/5是不是代表互感器的倍率就是20或10?

网友E:
电流比150/5 A 50HZ

一次电流(A)    150       75      50      30       15
一次卷绕匝数     1        2       3       5       10

电流比分别为 150/5     75/5    50/5    30/5     15/5

安培电流数   150×1 = 75×2 = 50×3 = 30×5 = 15×10

网友E: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07474

网友D:
是的,除非设计或安装的人选错型

网友D:
还有就是象刘老师说的那样的低压互感器,是通过穿过互感器的一次导线圈数来改变变比的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