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07-05-17):
那位用过这种流量计,在流量减小或没有流量时会有输出信号的产品,告之产品型号.谢谢

网友A:
不知你说的是流量计,还是流量开关.

网友B:
一般流量小时是有信号输出的,调节流量计内的“小信号切除”参数即可, 可没流量时,是没信号输出的。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是流量开关吧!我用过北京产的一款设备,但是灵敏度不好!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D:
设双向阿,没流量12MA,反向4~12MA,正向12~20MA

网友E:
在流量积算仪上设置报警,不就可以了?

网友F:
用流量开关吧

网友G(2009-02-15):
流量开关不错的,我用过不少,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