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制现场仪表与二线制PLC模块的连接

楼主(2007-05-17):
现场压力开关是三线制的,输出有源的4-20mA信号,PLC的模块是二线制的,接受无源的4-20mA信号。我想加一个隔离器,可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我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这样的隔离器,还有,如果直接把有源的4-20mA信号线和无源的4-20mA信号线接到一起,会怎么样?谢谢!

网友A:
输出有源的4-20mA信号,而PLC的模块接受无源的4-20mA信号。实际上是一个将有源的4-20mA信号转换成无源输出的过程。可以接一个两线制4-20mA隔离调理器,型号:ISO 4-20mA-P,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chinese/view_product.asp?id=115

网友B:
三线制的输出有源信号的压力开关?是什么样的?能把型号告诉我吗?没见到过。

网友B:
三线制我一直没搞太清楚,盼借此机会学习。
ATTN: SUNYUAN, 看了你提供网址上的接线图,没太懂。24V的+端接了传感器,负端接哪儿?望指点。

网友A(2008-01-12):
顺源ISO EM系列隔离放大器是一种磁电隔离的混合集成电路,该IC在同一芯片上集成了一个多隔离的DC/DC变换电源和一组磁电耦合的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它采用磁电偶合的低成本方案,主要用于对EMC(电磁干扰)无特殊要求的场合。与光电隔离的产品相比,抗EMC(电磁干扰)能力较差,特殊使用场合应注意增加电磁干扰抑制电路或采取屏蔽措施。输入及输出侧宽爬电距离及内部隔离措施使该芯片可达到5000VDC绝缘电压。Sunyuan ISO EM系列产品使用非常方便,免零点和增益调节,无需外接调节电位器等任何元件,即可实现工业现场信号的隔离转换功能。 ★ 产品有PCB板上焊接和标准DIN 35导轨卡槽固定两种安装方式,导轨式安装的可以实现模拟信号一进二出、二进二出的功能。 ★ 0-5V/0-10V/0-75mV/0-2.5V/0-1mA/0-10mA/0-20mA/4-20mA等国际标准信号输入/输出标准的隔离信号。 ★ 精度等级:0.1级、0.2级;全量程范围内极高的线性度(非线性度<0.1%),免零点和增益调节。 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7121515193341214.pdf

网友A(2008-02-19):
三线制的,可以用:ISO EM-A-P-O-S 系列 接线图:

网友C(2009-03-27):
没太明白,既然是三线制,那么传感器出来的不应该是三根线吗?(实物没见过),上面图中传感器一根线接24v+,另一根线接了SUNYUAN,那么第三根线呢?接哪

网友D(2009-10-24):
还有共用地一根撤地对地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