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正负接错线会烧吗?

楼主(2007-05-17):
变送器正负接错线会烧变送器吗?请有经验的大哥说说!谢谢了!

网友A:
不会,前提供电电源为24VDC

网友B:
内部有保护

网友C:
压力的还好。如果是危险品液位的那麻烦了

网友D:
看什么品牌,一般是不会.在新线调试中经常遇到压力变送器线接反了,只是数据显示不正常而已,对调一下就好了.但有时数据显示不正常不一定是线接反了,参数设置也很重要.

网友E:
一般是不会烧的,但主要是看输入电源了。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F:
看各个品牌,像森纳士的产品就加了正反相保护,也就是说,接错线也不会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