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画面名称怎么修改啊

楼主(2007-05-17):
组态王画面名称怎么修改啊

网友A:
要改名的画面-右键-属性-画面名称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就是这么简单

不会,学习!

网友C(2007-07-20):
先双击打开画面,
再 右键-画面属性...-画面名称

网友D:
先双击打开画面,
再 右键-画面属性...-画面名称

这样就可以的

网友E(2007-08-20):
 先双击打开画面,
再 右键-画面属性...-画面名称
说的对

网友F:
对,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