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电缆的问题?

楼主(2007-05-17):
PPI电缆的接头有9针,对应9条不同颜色的线,3针和8针分别对应哪2条颜色线?请大哥指教?

网友A: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用记颜色来分辨针脚是一种死记硬背的方法,你先把九个针脚的定义搞清楚后就很简单.

网友C:
对,也主只有九条线,我也要自己看懂了

楼主:
针脚的定义我知道!3和8是收发数据的。因为PPI电缆两头都是隔离的,没办法用万用表测出3和8针是那2根颜色线?

网友D:
先一端上电后量电压呢?

网友E:
呵呵  楼主提这个问题 看来是有特殊想法的嫌疑.........玩笑玩笑哈.....

网友F:
估计楼主的特殊想法,呵呵,参考一下:
http://hi.baidu.com/haoxiaocheng/blog/item/b3c8b751af433118377abe4a.html

网友F:
我有一份资料PPI电缆制作,不过是德文的,看不懂。

网友G:
我记得我贴过一张此图!!!你可以在这里的论坛里搜索。应该是没几天前发的!

网友H:
TO老菜鸟大师:你的图让中 75176是什么IC?

网友F:
哦,那不是我的图;那是一个485转换芯片。

网友I:
不是在搞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