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实现鼠标点击后弹出窗口?

楼主(2007-05-17):
WINCC中如何实现鼠标点击后弹出窗口?
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在按扭的属性中有事件的选项,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用可见性来实现,这的确是wincc的一个大的缺点,有待改进

网友C:
用Picture Window控件呀,将其显示属性设为false,在按钮的单击事件中,将其设为true。

网友D:
在Picture Window控件中调用小窗口,点击“显示”属性为1!

网友E:
使用画面窗口

网友F:
画面窗口.

网友G:
QQ:715273343,简单,可以模拟给你看

网友H(2007-08-08):
那么请问各位,如果在弹出的小窗口上放一个“退出”按纽,要求运行时,单击就可以退出小窗口了。那么这个“退出”按纽如何设置?
我先前考虑过用变量的方式,就是,先设置好一个变量‘17#’,又在“画面窗口”的显示中调用此变量‘17#’(画面名称是:17.PDL),当然“退出”按纽也要设置(常量0,变量就是17#了)
结果,只能按一次按纽,以后就没反应了,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I:
我刚试一下,可以弹出或隐藏一个小窗口,但这个小窗口不能超出或离开主窗口,象子窗口;弹出就是让小窗口属性.Display=1,
隐藏就是让小窗口属性.Display=0,用两个按钮可以直接控制它;
1。在主窗口放一个PictureWindow(英文版)控件,先它的.Display设成0以隐藏着,需要时再弹出(.DIsplay=1);
2.将它的Picture Name指向一个希望的子画面XXX.PDL,就是小窗口的内容了,比如登录参数什么的;
3。它的参数:Sizeable,Moveable,Border,Title一堆参数属性改成
yes,以便它象个可移动的子“窗口”;
4。在主窗口再放两个按钮,用鼠标的直接连接事件分别改变
PictureWindow的.Display:1/0,运行时点这两个窗口,嘿嘿,象不
象“弹出“个窗口!
我也是初学者,不知以上是不是最佳办法?

网友I:
刚才查看了两套由上海西门子何等的WINCC项目,我敢肯定
就是采用如上方法,连小图标都是一样的!

网友J:
好简单嘛,快去看看书!

网友H:
请问大家,动态向导    ,向导窗口“设置选项”是怎么出来的?
请详细对比:(1)请看新浪网的这篇文章,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3b77d010007u2.html
(2)WINCC手册 第二册 。它们在说到“动态向导”后的触发器 “设置选项”后有着明显的不同点啊!

网友I:
原本我也不会,试了一下就成功了

网友K:
wincc flexible中如何实现类似功能呢?我是初学者,请教!谢谢!

网友L:
照片中的女生是谁呀?请教?????

网友I:
哈,超女叶一茜都不认识了

网友H:
谁会用动态向导啊!具体的过程能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