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摆动工作台

楼主(2007-05-17):
    想设计一个摆动工作台,用于专用磨床上的数控改造以代替师傅手摇手柄(在加工单晶金刚石刀具时),摆动角度为120度或者180度,粗步设计用蜗轮蜗杆传动加电机驱动,工作台每分钟能摆动20-30次,想用单片机控制,控制部分自己设计,工作转矩最高40Nm。请问工作台部分是否可以购买?价格大概多少呢?网上有蜗轮蜗杆驱动工作台,但是大部分所承受的径向力不大(要求最大400N)。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如果用涡轮蜗杆,电机的扭矩应当远小于40NM。
另,径向力取决于涡轮轴系的轴承支撑设计。
楼主的要求可以选个支持脉冲接口的伺服,做个上位机;也可以选一个直接支持往复运动的伺服。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哥回信!自己设计那蜗轮蜗杆部分的话应该很难找到合适的厂商加工出来吧!伺服电机的力矩预计在1Nm就够了(传动比一般都是40以上)。关键是蜗轮蜗杆驱动工作台部分,不知道能否找到合适的厂家有类似的东西可买?

网友B:
刀具磨床,是产品项目,还是研究课题。摆角,力矩,摆动频次都算明确了,不知要求的定位精度如何,如果精度高,不建议继续延用蜗轮蜗杆传动,精密蜗轮蜗杆的成本也不低,不如换成DD电机,结构设计更灵活。如果精度要求有限,可以考虑直接采购现成的工作台,比如烟台机床附件厂等出产的现成产品。

楼主:
    我也找了一些普通的回转工作台,不过那里面的蜗轮材料是用铸铁的,这样的话运行速度很低,而且很不耐磨!让他们给换个铜合金的,他们不给换,哪位有这方面的信息,发麻告知一声。
    谢谢!
    我的联系方式是:电话13940803761,邮箱wangdezhi400@163.com。

楼主:
to波恩:
    我做的是毕业课题,机床是所里面已经有的,我只是做个自动控制,精度方面估计是没有老工人直接手摇手柄的精度高,因为蜗轮蜗杆部分精度方面受到限制。精度太高的,国外进口的都要5万左右。我只是尝试着做,做出来后加工的精度还没法估计!DD电机价格不知道怎么样?不了解啊!

楼主:
    DD电机价格要2万以上,贵了啊!看来还是要蜗轮蜗杆传动啊!

网友B:
既然是毕设,实现功能为主,性能属于锦上添花的事。如果经费有限,DD电机就免了。

想找好的转台,可以试试“烟台机床附件厂”,或者上网查“转台”之类的关键词,肯定能查出一堆来,不过好东西几个都不便宜。

楼主:
    谢谢恩波兄!
    我打算买个普通的TS160A型手动回转工作台,把手动部分拆了,用连轴器和伺服电机接上,只是速度低一些,问了厂家说是负载不是太大的话能达到每分钟10几转(勉强能达到要求)。请问该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B:
这要看你的具体设计和实现要求了,只要能满足承载能力,驱动能力,速度(低点儿,勉强把边儿)和精度等要求,就应该可以。不妨征询一下毕设导师和现场师傅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