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求助

楼主(2007-05-17):
我以前没用过三菱PLC,最近公司用了一台三菱PLC,我安装了三菱8.23和8.34的软件,都是打新建文件时出现15010801错误,以及工程初始化失败,请问大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可以用gx来编程。

网友B:
安装时不要选任何东西!

网友C:
安装低版本的看看

网友D:
安装时不要选任何东西!
不一定 好用
很可能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E: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佬,现在已经搞定了

网友F(2008-07-19):
怎么搞定的????????

网友G:
hehe上面的都说啦

网友H:
到底是怎么搞定的啊!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底版本的可以,高点的就不行,老显示初始化失败/工程打不开。下了几个软件都这样!有点晕!

网友I:
没有安装好吧,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J:
是的,我还在用7的版本,高的不好用,晕啊!总觉的三菱的新软件不太.....,不好说.哈哈.

网友K:
怎么没有答案啊!!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L(2008-12-09):
用7的就问题解决了,8的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