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停机时垂直轴下落问题

楼主(2007-05-17):
如何解决数控机床停机时垂直轴下落问题,安川的伺服带制动器。

网友A:
合理的解决方法是下电要受逻辑控制,即先实现电机抱闸再实现下电。

网友B:
带制动器应该可以部分避免垂直轴下落问题,但是如果恰好该轴当时正出于快速下移过程中,则为了克服惯性,即使抱闸起效了,由于抱紧力矩有限,也还会冲一些距离,想立马停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知楼主的具体问题或原因是什么,能否更详细的描述一下。

网友C:
垂直轴在点机失电后要下落,首先要使丝杠转起来,这有一个延时。而抱闸(制动器)失电锁紧的速度很快,所以同时断电,下落的距离很小,可以达到安全要求,实际大多设备在关机或急停后都是这么处理的。
在改造的过程中要注意,抱闸供电如果是24伏,滤波电容不应太大,否则会使断电反应速度延缓。

楼主:
我的机床,垂直轴无运动的情况下,停机或急停时,垂直轴也会下落几毫米,特别是急停时主轴会撞到工件上。(急停时电机断电,制动器应该同时抱闸吧,plc逻辑上也给制动器同时断电)

网友B:
“垂直轴无运动的情况下,停机或急停时,垂直轴也会下落几毫米”———显然是有问题的,这种条件下,下垂量应该不会太大(在本人的概念中,应该可以保证在几十微米之内,甚至更小)。

还是好好查查机床的下电逻辑吧。“kds”和“yzj7518”的提示值得参考。

网友D:
“垂直轴无运动的情况下,停机或急停时,垂直轴也会下落几毫米,^……急停时电机断电,制动器应该同时抱闸吧”

下落几毫米?为什么抱闸的反应这么慢?

网友E:
下电控制逻辑如何做?
那是要增加电气控制成本的,
我是做伺服研发的, 急停的情况, 可以做到不下落,
掉电时, 试验时可以做到只下落0.01MM, 但装在加工中心上,却会下落0.2MM. 我们的加工中心上没用做下电控制的电气,电源都是并联. 所以, 电一停系统,驱动电机全没了, 都不受控制了,
驱动内部, 我已做了掉电检测, 反应相当快的,

是不是大家的加工中心都做了下电控制逻辑?

网友A:
To tanjb
在哪里做伺服开发呢:)KND?

网友F:
不知道机床是不是一直都这样,如果一直都这样,那会不会是配重陀或者起平衡作用的部件不稳定或设计的重量轻了些呢?

网友E:
上文指的是没有配重等平衡结构的机床,
现在加一个电气延时继电器可以解决问题, 但不知用户愿意否, 呵.

网友B:
"在哪里做伺服开发呢:)KND?"———kds是不是以为遇到老熟人了?

网友E:
这里只讨论技术, 不讨论出处..............不好意思.....

各位都是做技术应用的??

网友G:
数控垂直轴多为带抱闸的伺服电机带滚珠丝杠,上电时先加使能,延时后松抱闸,停机时,先报闸再断使能,有的加工中心带储能装置或平衡缸,一般不会掉。现在多数伺服驱动内部都作了报闸管理。

网友H:
配重出现了问题,机械故障。有的是配重锤的链条。有的是油缸配重的电磁阀出现电气或机械故障。

网友I:
我们这里机床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滚珠丝杠加平衡缸,也是安川电机,是电机本身有问题

网友B:
to “linfuhao”:能否说说电机本身有什么问题?

网友J:
Fanuc直接有个参数可以调整(作用有点,不是很大),就是突然掉电或拍下急停后立轴会下掉,有配重的机床好像立轴都不带刹车,这个下掉影响不大,因为一但发生,你就的回原点,但要是下掉到0.1以上,那机械就要找下故障在哪了,机床的立轴问题最多,加工不好大多与立轴有关,尤其是硬轨的.

网友K:
安川伺服还没真没遇到问题。
在伺服参数可设让电机DB停止,即突然断电时可立即停止同时抱闸合上,也可选惯性停止,我支持波恩老师说的几十微米之内,当然更相信是几微米之内,因为DB停止是通过线圈短路,响应非常快。
抱闸保证的是没有Servo On 时防止竖直轴受重力移动。

网友B:
其实“线圈短路”所能产生的制动响应效果不如主动制动,当然掉电时主动制动本身会有问题。

网友K:
波恩老师指的主动制动是指通过上位机控制,还是抱闸来控制?线圈短路也是听以前老师说的,其实原理我都不懂,只是听说制动效果是最快。

网友I:
to “linfuhao”:能否说说电机本身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我只是能判断出电机问题
具体问一下安川电机的维修部门吧

网友I:
你可以找机械方面的人调整一下平衡缸的压力。
如果有效果的话,就是平衡缸压力变小了。
不能调整,估计是电机抱闸出现了问题
因为你的机床以前是正常的,程序的问题可以忽略。
一般来说,加工中心在液压站停止以后,平衡缸还会存在压力。

网友B:
to“笑傲江湖2”:就本人经验而言,线圈短路时,电感储能和机械系统动能产生的再生能量只能靠线圈内阻消耗,不如主动制动状态下,将制动能量直接逆向抽回来得快。

网友I:
问个问题,安川电机不是断点就抱紧吗?
和电机伺服有什么关系?
抱闸放松也是PLC来控制啊?

网友L:
乱七八糟,断电制动自然工作,自然抱死,如果不能抱死,检查一下制动器延时参数,还有就是断电顺序。电机一般因有电容存在,一般是可以滞后一点点的。

网友A:
电机有电容???????

网友E:
本杰: 说到问题的要点了:
上电时先加使能,延时后松抱闸,停机时,先报闸再断使能,
大家要知道, 报闸本身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一定要电机报闸报住后才能断使能.
问题: 是电源都没了, 伺服必须还得延时一段时间才能松使能, 怎样做才能让使能保持一段时间. 我这指的是伺服内部设计问题,
也许大家会说设个参数,什么的, 没错可能西门子的,发那科的设好后就可以了, 但那是因为别人已经设计好了, 应用当然设个参数就行了,
我是想从设计角度讨论此问题: 电源没了, 如何让伺服还使能一段时间?

网友H:
还是要从配重方面来考虑。抱闸只不过是掉电后辅助作用,无法保证定位跑动,闸抱死时这个机械动作也会造成定位跑动,配重不平衡肯定跑位,油缸配重比较起来都好于其它配重方法。

网友M:
同意“欣欣向荣”及 linfuhao 的观点,这种情况优先考虑配重是否起到平衡作用。如果配重合适的话,垂直轴的电机负荷远远要比水平轴小。

网友N(2007-06-20):
其实会出现垂直轴停机下落的情况,主要是机床的控制部分不标准,因为伺服驱动器内部可以控制报闸逻辑,使能切断前先报闸,再断使能,这样就不会下落了.
但是,如果是突然停电的情况出现,那么就不会有很好的办法保证垂直轴部下落了!除非你使用的伺服可以在断电前完成报闸后再切断伺服扭矩!

网友O:
这个问题不知道解决没有,我曾经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我用的是SIEMENS的数控系统,其实楼住说的问题是在急停的时候抱闸没有抱住,要仔细检查一下PLC,检查面板上的驱动控制状态(急停方式下)看看是不是那个信号没有断开,然后在手册里找到对应的信号,用急停把他断掉就好了。
不知道和你遇到的情况一样吗?

网友P:
西门子、fanuc有断电回退功能,当然对应的要有控制部分的ups和驱动部分的外加电容

网友B:
回退功能,有趣!不过对于某些加工应用可能会是双刃剑

网友Q:
我有一台电脑雕刻机,做模具的,
z轴在停电的时候会往下掉一个MM左右,
别的机床不会,就这一台,不知道为什么,
电机安川的DC24质动
负载也没有问题,
请教各位!!!
ghz7@21cn.com

网友B:
别的也是完全同样的机床吗?

网友R:
参数没有调整好,三菱和发那科都可以调整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S:
关于垂轴断电下滑问题得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正常关机的情况下下滑,这种可能是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有问题,可以通过调整相关参数解决,我以前用过松下驱动,好象是64号参数;
另一种是在突然断电的情况下下滑,这种应该是没有办法用电气方式避免的,所以很多数控机床都设置成开机回机床零位.我们单位数控机床或给别人改造机床,垂轴一般加装机械阻尼器(办法稍苯一点,但比较实用).呵呵!

网友T:
电机制动器通常为失电制动,停机后自动抱死。
如果电机在停机瞬间下落,可能是制动延时参数或者制动次序没有做好。

网友U(2007-09-30):
我们单位用增加UPS增加了一个突然断电垂轴自动抬高功能.

网友B:
“用增加UPS增加了一个突然断电垂轴自动抬高功能.”———对于普通3轴立铣,或者立加可以。卧加或者五轴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网友I:
最近遇到一个,安川抱闸卡死
线圈还没事情
运气好吧

网友B:
谁的线圈没事? 如果是抱闸本身的,这不很正常吗?一般而言抱闸本质上就是直流电磁铁,而且是上电释放工作的,从原理上,其阻抗(直流电阻)和功耗就必须能够承受长时间通电工作。

网友I:
………………
线圈通电包闸打不开,你说这个谁都懂
不知波恩打开过电机看过里面的结构没有
我和安川代理那头研究很长时间,决定送回上海修

网友V:
刚才看到有人问FANUC“老款式FANUC驱动器需要一整套系统才能够驱动电机转起来”。这就是FANUC的精髓之所在,因为急停信号,位置控制,使能控制,全在系统里,所以系统可以随心所欲按相应的时序进行。那断电了怎么办?别忘了fanuc还有一点电源模组,PSM。那个你是必用的,它可以保存一点点的电量。

网友B:
“它可以保存一点点的电量。”———这也许真是保障的关键。

网友B:
抱闸的作用原理大同小异的,三菱的电磁式抱闸我详细拆解,Lenze的电磁式,KEB的永磁式也操作过。安川的电机抱闸我确实没拆开看过,另外抱闸在电机中的具体安装结构,有时也会影响抱闸的作用效果,不知“linfuhao2003”的抱闸到底是因何原因卡死的?

网友I:
和电气没有关系,电机在机械自然包死,线圈通电后放松,里面有磁粉等,在机械方面好象卡住了,同线圈通电也没动作,如果继续拆的话,厂家恐怕不给修了,只好送回上海

网友B:
原来如此,那就还是送去修吧。

网友W:
受益很大!

网友X(2007-11-12):
什么情况下数控机床要急停???
谢谢!!!

网友X:
有人能告诉我啊?

网友D:
什么情况下数控机床要急停???
由于原点找错了、程序编错了或者随便什么东西错了,开始加工以后发现了错误,可能要急停。

网友I:
机床限位,驱动报警,断缆检测,电机过热,等等起保护作用的程序动作后都要急停的

网友V:
这里都在讨论这个时序,那个时序的。
是啊,时序很关键,但时序要在有电才能正常工作。断电了还有时序吗?这里这么多数控高手没想过来吗?好像只有我们的斑竹是明白人。
我们的工程师们开发铣床系统了,开发加工中心系统了,大问题解决好了有功名利禄,但小问题不起眼,做好了也那么多,所以就不愿意去考虑了,呵呵

网友Y:
买带抱闸的电机.

网友Z:
应该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我有过使用的实际例子.本来是用的国内的一家的驱动,后来主轴掉.换成安川的后正常.

网友X:
数控机床要急停,怎样操作??/

网友B:
这个帖子里就有相关的处理办法和讨论,仔细看贴。

网友AA:
各位老师,如果只是一般电机,又没加抱闸的话,能通过PLC逻辑实现制动吗?
PS:电机功率仅为60w,转速1800.

网友B:
应该不能实现。

网友D:
制动不只是个逻辑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物理动作,一定要有可以完成物理动作的机构。

网友AB(2007-12-25):
AB的悬停不一定达到这个要求,必须试验

网友AC(2008-03-05):
我做西门子数控的,遇到过这问题。
急停一般都做了PLC下电时序
在系统与PLC通讯没问题的情况下一般重装plc程序就OK了

网友B:
Fanuc 0i的Z轴抱闸是靠PLC/PMC控制的。

网友AD(2008-04-08):
我用变频器控制一台卷扬机,电机带电磁包闸制动,控制采用与变频器同步控制电路控制,在启动低频运行时电机出现下滑坠落现象,请教各位大侠,有何好办法处理.

网友AE:
单纯靠电机的抱闸是不行,应有平衡机构才比较好

网友AF:
加平衡油缸液压控制,另外控制使能在抱闸断点后在短使能。

网友(2008-05-21):
电机抱闸是一方面,主要应该加平衡油缸,这样在突然断电等情况下不至于自身重力引起下坠。

网友B:
不是所有的机床都值得加平衡油缸的。

垂直轴跌落问题,还是一个时序问题。

网友AG:
本部专业维修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器,并于近日隆重推出上门维修服务,速度快,技术好,价格惠,是你理想的合作伙伴.

联系人: 程工

电话: 0512 61262172

网友AH(2008-06-21):
抱闸保证的是没有Servo On 时防止竖直轴受重力移动----紧急制动就不能靠抱闸了!配重量或缓冲缸的阻尼大小要合适,这是关键。

网友(2008-09-03):
yaskawa的伺服器有一个参数可以设置的,Pn506。如果断电是Z轴往下掉,请将此参数设置大一点即可,单位是10ms一般设置50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虽然系统已经断电但是在0.5S我的伺服仍然是有力的,而此时制动器已经制动,当伺服力释放后,电机已经报闸完成,这样就不会出现下落问题了。我是做数控的,QQ46206515,欢迎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我的机床,垂直轴无运动的情况下,停机或急停时,垂直轴也会下落几毫米,特别是急停时主轴会撞到工件上。(急停时电机断电,制动器应该同时抱闸吧,plc逻辑上也给制动器同时断电)

理论上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在CNC内的PLC中做一个延时。就是说控制刹车打开的那个O点,当我急停拍下后伺服仍然有力,延时一段时间在报闸,我们以前也云到过这样的问,在PLC程序中做这个很小的改动就搞定了,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系统,是否可以这样去做

网友AH:
在突然断电的情况下下滑,这种应该是没有办法用电气方式避免的。需要垂轴加装机械阻尼器,事实上,有些加工中心采用氮气阻尼缸(也就是平衡缸)取代配重块,缸本身具有阻尼作用,即使不能完全消除下落,也能使其下落行程限制在理想范围内。

网友B:
加平衡缸是继配重之后最常见的经典方案!见过用液压缸和气缸的,不知氮气“弹簧”的全行程阻尼推力一致性如何?与运动速度的关系如何?

网友AH:
美国HAAS的阻尼缸,全行程阻尼推力一致性效果很好!但对氮气压力略显敏感,低于阈值结果会很---恐怖!

网友B:
"全行程阻尼推力一致性效果很好"———不错!

“对氮气压力略显敏感”———氮气压力是否会因使用时间或泄漏而降低。

网友AI(2008-10-17):
几十个丝的我还碰过,但是几毫米的就太夸张了,不知道你的抱闸线圈是通过哪里的信号来控制的,是用伺服上给出的接口还是通过PLC的IO?

网友AJ:
数控垂直轴多为带抱闸的伺服电机带滚珠丝杠,上电时先加使能,延时后松抱闸,停机时,先报闸再断使能,有的加工中心带储能装置或平衡缸,一般不会掉。可以用pLC程序作报闸管理。

网友B:
"上电时先加使能,延时后松抱闸,停机时,先报闸再断使能"———不错,是这个思路,关键是延时多大合适?

网友AK:
各位师傅。我用的是松下的伺服,有配减速机。立轴急停不会下降,但是过一会儿有时会下降,最后我们加了一个液压刹车,在升降的过成中,他是松开的静止时自动刹车,液压阀采用单头双向的,就算断电也不怕因为我的液压是长通,就凭自身的压力,他完全可以刹车,完全可以停止不会下滑的

网友B:
“现在多数伺服驱动内部都作了报闸管理 ”———在Fanuc数控系统中,抱闸使用PMC直接管理,而不是αi或者βi伺服。

网友W(2008-12-05):
數控機床一般用伺服來做軸向動力,Z軸請用帶刹車的馬達.一般伺服都可以控制刹車的.如安川用25,26號腳,參數50E設000050F設0100.三洋伺服也可以,用42號腳來做.參數出廠值就行了,如果要調整刹車時間也行,如安川用506,508號參數就可以很好的控制了,

网友AL:
维修费用好高  不过也没办法了

网友AM(2009-02-07):
安川没怎么用过,三菱伺服好像加了24v抱闸电源没那个毛病

网友AN:
一般机床为了防止Z轴在停止/急停时的惯性下垂/自重下垂把z轴使用带报闸伺服电机,通常都不会对工件造成损坏,因为下垂不会大于0.1mm,如果按笔者所说,我觉得该机床的Z轴并非是带报闸伺服电机,如是,可以靠虑把x轴也换成带报闸的电机,并把X轴的响应设置的比Z轴更小即可解决此问题。不过厂家出于成本考虑都会省去,带报闸功能的伺服电机每套贵500,控制板贵1000,全部使用这些功能成本就贵好几千了。如有机床购买,维修需要请至电李生13824303548。

网友T:
我用过一款伺服电机带抱闸的。当突然失电的时候,垂直轴还是会下降10~30mm,我判断是抱闸反应过慢(产生力矩过慢或者力矩太小)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I:
你没有写错吧,10到30cm?那还是换一套伺服系统试试。

网友T:
没有写错,因为断电的时候伺服系统马上就失去对电机的控制,而同时抱闸失电会马上抱紧。

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不是控制抱闸的参数设置和控制逻辑的问题,而是抱闸反应慢或者力矩太小的原因了。

网友AI:
TO 波恩,发那科的伺服也是有抱闸管理的。本来我并不确定,只是隐约记得有个抱闸相关的参数,然后在参数手册上看到了No2005的BRKC,既然伺服参数上有这号,那伺服就一定有这个功能,然后在αi的参数说明书上找到了个连接图。

网友AI:
另外,据说哈斯的油压平衡系统真的很不错,一个小小的油压缸可以平衡整个主轴头。

网友AI:
TO 叫我小白,如果这样的话不知道更换一个抱闸装置会不会好?

网友T:
我是提供伺服驱动器的,伺服电机不是我提供的。

用户采用其他驱动器或者我们的伺服驱动器都产生了这个断电后下落的过程。

所以我判断是抱闸装置不配合造成的问题。

我只要找到原因,就行了,具体换不换,就让客户自己决定。

网友B:
“zhushanqiao”:您在“99楼”给出的图例中PSM为αi系列驱动体系的集中供电电源,SPM为主轴驱动模块,SVM为伺服驱动模块。集中供电电源的CX3接口控的MCC线圈是电柜动力线入口端的主接触器线圈,而非垂直轴伺服电机的抱闸线圈。

网友B:
光靠抱闸,垂直轴在系统掉电时多少都会有一点儿跌落,最小跌落量取决于抱闸的动片与壳体之间的周向间隙或弹片变形量。比如周向间隙为0.5度时,对应8mm

导程丝杠的跌落量就有1道(丝)多了。

网友AI:
我知道的,你看一下αi系列驱动的说明书,在里面搜索一下BRKC就会找到这个内容。

网友AI:
这是三菱的B-SVJ2

网友T:
写得真清楚。日本人的说明书写得相当好啊。

网友B:
上述时序关系说明了Fanuc系统中,紧停或报警出现后,机械抱闸生效与伺服电机驱动释放之间的交错关系,目的是保证机械抱闸先于驱动释放之前生效,以免垂直轴因重力下坠。这是一种有效而经典的做法,属于业内共识。这确实说明了Fanuc的伺服会参与紧停动作时序,但并不能说明伺服本身负责抱闸的释放。

实则,Fanuc系统的抱闸释放控制在PMC上。

网友B:
三菱伺服的紧停时序看样子是J2系列通用伺服的,而不是数控系统及其专用的HF系列伺服的。

网友AI:
呵呵,这是三菱的MDS-B-SVJ2的时序图,迷你型伺服,连接HA或HC型电机,是属于老型号了,搭配M60S或M60系列。HF电机是配套MDS-R型伺服的,薄型伺服,应该是和E68差不多时候推向市场的,我曾经被HF电机搞的很狼狈。以前在不带配重的抱闸处理上接触过几趟用R系列伺服来作为抱闸控制的。

网友B:
原来如此,还是老兄见多识广,经验颇丰啊!

网友V:
这位zhushanqiao大哥,你真是知识渊博,但不知所以。

你还敢说haas的油压平衡不错,我告诉你那是气压。haas真正值得推荐的只有他的控制器的平民性(不打仗的时候,美国人确实朴素)。伺服不如FANUC-beta系列。电机用得是yaskawa的。关键他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原装的啊。

还有你画的那真是急停控制回路,而非垂直轴控制。垂直轴控制远非你想那么简单。那是掉电以后的管理,你告诉我掉电了,机床怎么管理

网友AI:
哈哈,你没有仔细看我说的话,没看到我说的是“据说”吗?看样子我以后要加一个重点符号“此乃道听途说,仅供参考”。

我没见过哈斯的伺服,不知道是哪个牌子的?不会是安川的吧?

网友AI:
另外你可能没注意看上面的帖子,我本来只是和波恩在谈抱闸管理的事情,并没有提及突然失电的情况。

其实想要解决掉电时下落最普通的做法就是加平衡装置。配重块我接触的最多,不过在高速运动时容易发生抖动,还有就是如果链轮有问题,会发生周期性的跳动;用压缩空气也有不少,不过噪音大,而且如果调的不好的话,就相当于同时增大了上下的摩擦力,增加了负载;氮气罐相对比较稳定,但是最麻烦的就是隔一段时间要充气,曾经有个哥们要把汽缸拿去充气,公交车司机看他抱了个貌似导弹的东西,死活不让他上车,出租车见他就跑,搞的他非常的郁闷;液压的我不太懂,不过以前搞卧加的时候就是用的液压配重,怎么调都调不好,经常是晚上关机时主轴还在上面,到早上就落到最底下去了。

网友AI:
TO 波恩,老兄这两个字真是不敢当,我还在奔三的途中,说我见多识广更是让我汗颜。只不过是要靠这个吃饭,没有办法。

网友B:
突然掉电和(人为)紧停应该有差别。

to“zhushanqiao”:经验源于实践,实践得多了,吃饭的本钱也就厚实了。

网友AI:
嗯,波老师说的对,不过过程非常痛苦。

网友B:
波恩不是老师!是工程师

网友AO:
一般立轴有多重啊,为什么不能加平衡锤和阻尼解决,就永远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B:
高速机床设计一般不考虑加平衡配重一减小运动体惯量。

气压和液压往往是首选。

网友AI:
一般床身厂家做的配重只是和机头+打刀缸差不多重,而成品机床还需加装主轴电机,还有大把的线材和形式不同的护罩钣金,所以现在的配重都是偏轻的,体现在Z轴的电机电流上就是下降时很轻松,上升时很费力,甚至有一些机床Z轴下降电流刚好为0或者很小,几乎是由于重力作用掉下来了,电机根本没有起到控制作用。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B:
如上所述的配重结果必然导致Z轴动态特性恶化,不会带来好的加工效果。

网友AP(2009-04-11):
引用 楼主:
关于我的机床,垂直轴无运动的情况下,停机或急停时,垂直轴也会下落几毫米,特别是急停时主轴会撞到工件上。(急停时电机断电,制动器应该同时抱闸吧,plc逻辑上也给制动器同时断电)

控制顺序出现问题,停机或急停时,延迟切断伺服使能,待电机转速降至零转速以内时,断制动器的供电,延时0.1秒断伺服使能,为保证电机传动的高刚性,必须保证变频器的Kv系数足够高。

网友AQ:
如果电机的抱闸信号由伺服控制,那么通常在断电时可以延长速度环的关闭时间,也就是说等抱闸抱紧后速度环再关闭速度环,如果抱闸信号完全由I/O控制的话可以参考这种逻辑,同理在上电时Z轴下落要延长一点抱闸的释放时间,让速度环先控制后在释放抱闸,但时间掌握不好你会听到很刺耳的声音,当然这和电机的型号也有关系。

网友AJ:
数控垂直轴多为带抱闸的伺服电机带滚珠丝杠,上电时先加使能,延时后松抱闸,停机时,先报闸再断使能,有的加工中心带储能装置或平衡缸,一般不会掉。

网友AR:
我们的Z轴份量较轻,没有上述现象。考虑抱刹的问题,还考虑一下你的垂直轴的份量吧。毕竟中间存在延时。。。。。。

网友AS(2009-08-21):
维修或更换抱闸,我遇到过西门子1F7系列的侍服电机就有这样问题,调整抱闸间隙后就正常了

网友AT:
注意一下每次下落的距离是否一样,若一样,则应是机械方面有间隙,若随机变化,再查其他的方面.

网友AU(2009-11-24):
有很多原因:如1、干扰问题,电压不稳,接线松动。这样可以接好地线,装稳压器  2、同步轮有松动。需要上紧同步轮。 3、控制卡不稳定。可以重新安装控制卡及软件。

网友AV(2010-03-30):
                   我是大连机床厂的,你的考虑一下重力轴的控制部分有么哦有问题?

网友H:
这个帖子差不多有三年时间了,到头来还是没说清楚安装于有重力作用轴的伺服电机制动装置真正作用!

我的理解:安装于车床X轴、立Z轴、卧Y轴加工中心伺服电机都具有这种防重力移位制动装置,其急停情况下真正主要作用防碰撞。在急停状态下是无法保证位置的精确定位,在轴运动之时可能是滞后的,有前馈时也都有移动定位宽度。只要不超出移动中的这个移位宽度伺服控制就是正常的。在急停情况下就保证不了急停时机械的物理动作精确位置。

何谓伺服控制。就是随动的位置控制,包括在移动中还是在停止中必须保持它的扭矩动力源,一旦失去动力源靠电机机械制动装置就保证不了机械的精确定位。而这个机械装置在不失去动力源时放开不起制动作用的,定位靠的是扭矩动力源。

所以我的理解是伺服电机制动装置真正作用防碰撞,在急停的状态下不让其有比较大的位移。在恢复正常操作之前操作人员才是保证机械加工定位真正决定作用。而不是去靠失去动力源机械动作去保证随动定位精度!所以在PMC或者PLC的控制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

网友B:
赞同楼上的观点!

网友AW:
赞同楼上欣欣向荣的观点!

网友AX:
扯淡,你维修过带抱轧的伺服电机和机床控制电路就不会发这些问题了

网友AX:
突然停电时,电机刹车马上释放抱死转子,一般不会下掉。除非是电机刹车失效,急停时,就要看机床厂家怎么设计的电路和PLC梯图了,驱动异警自动保护时要看急停信号和刹车释放信号的时序了,甚至还有人提出Z轴停机自动抬升功能,那是对供电正常时有效,对关机停电无效

网友AY(2010-07-14):
上电时先上使能,在松开抱闸。断电时先抱闸在断使能。负载大的最好要加配重,负载小的可以不考虑。丝杠也有一定的自锁能力(小螺距)。还有就是为啥人家机床上电后都要回零点,也是防止这个问题,有位移肯定无法避免

网友AZ:
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BA:
伺服电机应该是断电制动的,自然抱死,如果不能抱死,检查一下制动器延时参数,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BB(2010-09-28):
上电时先加使能,延时后松抱闸,停机时,先报闸再断使能,
报闸本身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一定要电机报闸报住后才能断使能.

网友BC:
 你们有没有用过力士乐的伺服电机?怎么控制垂直刀架的伺服电机制动器自动上电?可惜没力士乐的程序图。

网友B:
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BD(2011-02-18):
理论上配重不平衡遇到停电的情况下而伺服使能端没有电容延缓使能的话 都会出现下落  只是多少问题  跟逻辑没关系

网友BE(2011-05-05):
楼主你好,目前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使能信号与刹车信号先后的问题,上电时先加使能,后松抱闸,停机时,先抱闸后断使能, 抱闸本身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一定要电机抱闸抱住后才能断使能. ,这里逻辑关系在PLC中要体现,同时在电路设计中要有电器互锁;

网友BF(2011-11-02):
雕刻机停机时,X轴会向+方向缓缓移动,还会有异响,原点也跟着变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BF:
雕刻机停机时,X轴会向+方向缓缓移动,还伴随异响,是什么原因

网友BG:
就是应该是马达有问题了,能够刹车,但是刹车不死,马达该修理了,如有需要我可以帮忙,专业维修伺服马达的,深圳沙井 崔 13267170016   安川是最常见的牌子了。

网友BH:
调整驱动器参数,将电磁抱闸时间参数设小一点

网友BI:
各位有沒有碰到過數控機床在正常加工過程中Z軸會下降的情況。想請較

网友BI:
各位我想請較一下,有沒有碰到過在數控機床在正常加工過程中出現了Z軸下降問題,比較急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BI:
各位我想請較一下,有沒有碰到過在數控機床在正常加工過程中出現了Z軸下降問題,比較急手

这个问题基本上出现在机械问题。很有可能是联轴器松了打滑,上下串动也有可能丝杆滚珠掉出来了要换丝杠。

网友H:
做个试验地下放个木块手摇看下位置变化轴没动。

网友BJ:
更换伺服电机,是刹车片磨损!

网友BK(2013-11-22):
换个电机试试 很多都是伺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