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和热电偶如何接线?
haha!◎#

楼主(2007-05-17):
  请指教!  二线,三线和四线制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热电偶采用二线制.不同分度号采用不同补偿导线.工业用热电阻采用三线,四线用于实验室.

网友B:
热电偶和热电阻的测量原理不同,所以连接二次表的时候要根据仪表的要求连接。其中热电偶是两线,有正负之分;热电阻有两线、三线和四线的区别,主要测量元件都是两线,为了不同的连接仪表有不同的补偿导线,所以根据不同的仪表要求接线就对了。

网友C(2008-01-26):
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D:
热电阻有二线、三线、四线制;变送器只有二线、四线制
热电阻:
    1、二线制:在热电阻的两端各连接一根导线来引出电阻信号的方式叫二线制:这种引线方法很简单,但由于连接导线必然存在引线电阻r,r大小与导线的材质和长度的因素有关,因此这种引线方式只适用于测量精度较低的场合
    2、三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的一端连接一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两根引线的方式称为三线制,这种方式通常与电桥配套使用,可以较好的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是工业过程控制中的最常用的引线电阻。
    3、四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两端各连接两根导线的方式称为四线制,其中两根引线为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I,把R转换成电压信号U,再通过另两根引线把U引至二次仪表。可见这种引线方式可完全消除引线的电阻影响,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温度检测。

网友E:
尼诺的回答很正确,完全同意.

网友F:
楼主回家好好学学再来!

网友G:
回去好好看下书吧

网友H:
 请问测温热电阻(偶)中有 WZTP-01,Pt100 这个型号的吗???

网友I:
随便接,不行再反过来就是了

网友J(2008-11-22):
热电偶用两线制,热电阻用三线制。

网友K:
楼上的不要忽悠别人,热点阻有2线3线4线三种接法.要看情况的

网友L(2009-02-28):
顶一下六楼

网友M:
新产品将越来越多,应当养成工作前先把产品使用说明书看明白后再动手安装。供参考。

网友N(2009-04-07):
是de,看说明书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