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异步电动机集电装置发热原因及处理

楼主(2007-05-17):
摘要:
水泥行业普遍采用高压异步电动机来拖动煤磨、窑尾排风机等大负荷设备,由于这些设备要求的起动力矩大,一般此类设备使用的电动机采用转子串接电阻器起动方式。这样,电动机的转子电流在转子滑环(集电环)、电刷、汇流排、转子二次引线及接触器之间形成回路,此电流一般都在几百安培,如此大电流作用在滑环、电刷、汇流排等多接头线路上,容易引起这些部件发热;如果这些部件处理不得当,引起局部过热,将严重威胁电动机的安全运行。因此,正确分析与处理发热问题,是保证电动机正常工作的关键。

1 发热原因

1)在电动机起动和运行中,集电装置中有几百安培电流通过,由于在集电装置中,既存在电刷与集电环的滑动接触,又有各电刷与汇流排的接线压接及汇流排与二次短路线的压接,所以,各接线的接触电阻是导致发热的重要原因。

2)电刷的选用是否正确,也是影响集电装置发热的重要因素。电动机的电刷,作为传导电流的滑动接触件,是用石墨粉末或石墨与铜粉混合经高压挤压制成的,当电刷在集电环表面滑动时,形成由氧化亚铜、水、石墨等组成的表面薄膜,此薄膜具有很好的耐磨及导电性,所以在选用电刷上,要求磨损小,功率损耗和机械损耗小,噪音小。如选用的电刷不合适,则会引起功耗大,发热严重。

2 处理方案

1)电刷的引线一般为铜质,所以一般只需紧固各压线螺丝,而对引出线与汇流排的连接,由于一般引出线使用铝质接头,与铜质或钢质汇流排接触产生较大接触电阻,容易发热。可用厚度为0.5mm的铜片,中间钻一孔,在铜片两面镀锡,然后压接于汇流排与接头中间,此方法可减小2种不同材质的接触电阻,降低发热量。

2)对于电刷引起的发热,一般应从以下几种情况来分析处理:

①接触电压降
  电流通过电刷接触点薄膜、集电环产生电压降,每种电刷有其极限电压降,如果超过此值,滑动点的电功率损耗将增大,引起发热,此时可更换电刷。

②摩擦系数
  电刷与集电环之间的滑动,如果摩擦系数大,则引起机械摩擦损耗增大,使电刷发热。此时可调节电刷压力或换用摩擦系数较小的电刷。

③电流密度
  当电刷的电流密度增大时,发热剧烈且使摩擦系数增大。这时必须更换其它型号的电刷。

④施于电刷上的单位压力

施于电刷上的单位压力过大会引起摩擦系数增大,产生发热。而压力过小,则会增大接触电阻,增大电损耗,引起发热,还有可能引起火花。此时应适当调整碳刷压力。

由以上原因可以看出,正确使用电刷对减小发热很重要。不同型号电刷的性能指标见表1。

3 处理实例

  我厂2号水泥磨JRQ1512-6、780kW高压异步电动机,起动方式为转子回路串液体变阻器。在2001年4月份,由于原电动机电刷磨损严重,重新更换了所有电刷(J204),但在电动机运行了2h后,用测温仪测量电刷温度为200℃,严重威胁电动机运行,停车后用弹簧秤测量电刷压力为60kPa,初步认定是由于电刷压力过大所致,我们把各电刷压力调整为20kPa左右,开车运行10h,测量电刷温度为70℃左右,较好地满足电动机温升需求。

楼主:
上文插图

网友A:
学习了,列表很好!!

网友B(2007-06-21):
你们厂还有测量弹簧压力的仪器啊,我们都没见过,弹簧的压力怎么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