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SV中间变量问题????

楼主(2007-05-17):
请问:如何定义全局变量?此变量要在两个不同的控制站之间调用。请问应该定义在哪儿?是在数据库编辑中定义还是在控制器算法组态中(Global_Variables)定义???

!@#@$%^#^

楼主:
咋没有高手?????

楼主:
高手去哪儿啦?是不是在不同控制站中分别加入虚拟IO模块来定义?

网友A:
定义网络变量

!@#@$%^#^

网友(2007-06-16):
在那定义都一样,编译以后就一致了

网友B:
全局变量可以在控制器算法组态中的资源中的IO中的global-variable定义,如果你只需要在两个控制站中传送,则大可不必定义全局变量,只需要在两个控制站中定义不需要上传的网间变量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B:
补充一下:在数据库中定义的全局变量一般是与现场来的信号连接的,它有具体的通道号,而在控制器算法组态中定义的全局变量不仅是这一种,它还包含可以上传服务器,经过你加工控制后的变量。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

网友C(2007-12-12):
看来还是要他们人来才能解决

网友D:
要在两个或以上控制器中互相引用变量,首先应该在目标设置中打开网络变量选项,传送方式为UDP,其次要在全局变量中定义网络变量,并且要在属性中配置读、写属性,引用其他站的变量为读,本站外传的为写,切记此不能增量下装,必须全部编译下装,是会扰动现场的!

网友D:
MACSV手册中有关于网络变量如何配置的详细说明,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