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550变频器显示面板ACS-CP-A

楼主(2007-05-17):
各位同仁,我公司有三十几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显示面板在使用了不到两年后出现以下情况:最先是屏幕显示出现左右晃动,长时间后显示面板就没有显示了。不知道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各位发表高见。

网友A:
30台故障一样吗,

网友B:
情况没有描述清楚.

楼主:
30台的情况都是一样,变频器操作、运行都正常,就是显示面板无显示,状态指示灯都正常。

网友C:
我有一台550也出现上述情况。昨天面板显示还好好的,换一个地方装上,面板就没有显示了。
不知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

网友D:
我也发现好多次了:但重新插一次就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