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灯改造

楼主(2007-05-17):
我公司因工作需要使用大量的强力探照灯,但由于电池使用权寿命太短,造成很大浪费,请问谁有办法采用行灯变压器来做,但要求每盏灯能单独控制亮度.谢谢!

网友A:
看不明白,要说清楚大家才能帮你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用一台变压器控制多24V灯泡,但每盏灯又能单独控制亮度,用什么电位器可以达到要求,我现在使用风扇调速器测试效果不理想.

网友B:
24V的燈泡,加個可孌電阻就可以了

网友C:
灯泡多大瓦数,电位器恐怕不行

楼主(2007-07-28):
灯泡是20W的.

网友D:
用台灯用的调光电路板,市场3.00/个,不过用在24V需要调整许多元件参数

楼主:
那样有些麻烦呀.能不能直接用电位器进行调?

网友E:
功率太大了吧,直接用电位器会不会烧呀.

网友F:
调光开关+变压器+强力灯泡

楼主:
调光开关+变压器+强力灯泡什么意思?请大哥指教下好吗?

楼主:
请问有没有24VAC的调光开关?

网友F:
买一个6-10A吊扇电子调速器,串接在变压器的220V的原边..次边24V直接接灯泡..调节调速开关,变压器输出在0-24V间变化..灯泡亮度就得到调节

楼主:
平和大哥说得没错,我现在就只能采用这种方法控制,但我想不在变压器的初级侧控制,而是想在次级侧控制多盏灯泡啊.

楼主:
也就是每盏灯能够单独调节亮度.

网友G:
用双向可控硅自己做一个吧
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个二极管串在里面不过只有一个档位可调也可以串多个电容器降压调光

网友H:
  用可控硅或者大功率三极管通过改变导通角或触发信号强度就可以办到。

楼主:
我们灯泡是20~30W的,能否说说用什么型号可控硅

网友I:
干嘛非要24V啊!用220V隔离变压器,220V灯泡,台灯调光电路,不是又方便又减单吗

网友J:
 调速开关要做些改装.

网友K:
市售电位器没有那么大功率的吧?
江云与平和见解独到,另辟蹊径,高人,学习了。

网友L:
我们长期从事设备电气控制系统的开发设计,具有强大的技术力量,需要进行设备电气系统开发或需要进行设备改造的单位和个人与我们联系;联系电话:13210508567

网友M:
你有没有学过电了电路啊,如果你学过你可以这样做: 用LM317它可以从1.25V 至 37V 连续可调 保证 1.5A 输出电流

楼主(2007-09-04):
电流够大吗?我试过好像会保护哟.我用的灯泡有20W.

网友N: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