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业以太网交换机选型及光口,电口的问题!

楼主(2007-05-17):
我这里有一个疑问请大家帮忙回复一下:

山西大同有一个矿在进行皮带机集控制系统改造,其中采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不需组成环网。

请问:
1、井上和井下需几台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数量如何定?

2、千兆以太网中有4个千兆端口模块,4个百兆端模块,其中井下的设备与井下交换机连接时,是连接百兆端口还是千兆端口?井下交换机与井下交换机如何连接,是千兆端口连还是?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不清楚你的环境需求和现有交换机的配置,请说明

楼主:
1、井上和井下只各需一台交换机点对点通讯。
2、如何选型?
3、光口的成本比电口高,故一个光口就可以了,三个电口。
请据此选型谢谢!

网友B:
北京业之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串口转换和光纤通信的生产厂家,公司的终指是为客户提供合适的产品,如果您需要什么样的接口我们公司都可以根据您现场环境来改变产品的接口。
   公司网站:www.yezke.com
     联系电话:010-82013890 转 815
       公司传真:010-62351568

网友B:
  是这样首先你要确定你有些什么样的设备要接在这个工程里,然后你要确定是用什么样的传输设备,还有你要确定有多长的距离。。
  你说的不清楚,想解疑来点询问:010-82013890 转 815

网友A:
那样的话你就选择组成连网的工业交换机就行,价格也不是很贵,我们的交换机是两光六电口,很实用,如有疑问请电话给我05356398113或13361336077朱先生

网友C:
一般来讲设备应该连百兆口,交换机之间连千兆口.其他的你描绘的比较笼统,不清楚可以问我.QQ:81699674

网友D:
方便的话  ,请留个名片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