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hitech触摸屏的动态画面

楼主(2007-05-17):
      大家好,我使用的是HITECH 台湾泉毅触摸屏,想能过触摸屏和西门子S7-200PLC连接,对机床进行控制.....但是遇到了问题.
问题1是:
     在编写触摸屏画面时,我想设置一个"机床运行状态"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跳转到一个画面------这个画面以动画形式显示出机床的运行状态,比如:机床是处于切削状态,还是处于进料状态.....
问题2是:
     显示机床运行的动态画面怎么才能实现动画效果??
谢谢各位的答复.....
我的邮箱是:swallow1631@163.com

网友A:
问题1:您可以用“换画面按钮”来进行画面跳转。
问题2; 动画的demo我已经发到您邮箱里。

楼主:
谢谢RISKY.....非常感谢!
以后我有不懂的,还要向您请教!
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B:
楼上的朋友也给我发一份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好吗?
我的邮箱是:ChenYB13630095020@126.com
十分感谢!!!

网友C(2007-07-26):
谢谢您点拨!
也请发给我一份好吗?!
万分感谢了!
我的邮箱是:mxhcat@126.com

网友D:
显示机床当前状态的动画的控制流程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事先做好一个关于机床切削状态的动画和一个机床进料状态的动画,通过PLC将机床的当前状态上传到触摸屏上来,触摸屏根据传来的信号来判断是显示切削动画还是进料动画?

网友E(2007-11-07):
你好: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我也正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谢谢了!
  greentree83@sohu.com

网友F:
朋友,你真好,也给我一份好吗!谢谢!zhaohuiyes@163.com

网友G:
demo是什么东西?
楼上的朋友也给我发一份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好吗?

网友H(2009-04-14):
你好,我也想学,困惑我很久了,不胜感激!LFQ1984.10@163.COM

网友I:
不要小气,公开吧,我们都要.........

网友J(2009-06-03):
改改开始学习海泰克触摸屏,对动态画面也是非常困惑,楼上的能否把demo也发一份给我,谢谢。zsjkk404@hotmail.com

网友K(2009-07-08):
能否把demo也给我发一份,正想学习却不知从何入手呢!谢谢了!!myx110283@163.com

网友L(2011-03-03):
给我一份吧hzy729@126.com

网友M:
好像实现不了 我弄了半天 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