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绝缘等级的划分

楼主(2007-05-17):
电机绝缘等级划分:
依据是按电动机所用绝缘材料的允许极限温度划分的。有Y、A、E、B、F、H、C等几个等级,各级的允许极限温度如下表。
所谓允许极限温度是指电机绝缘材料的允许最高工作温度,它反应绝缘材料的耐热性能。绝缘材料按耐热能力分为 Y、A、E、B、F、H、C 7个等级,其极限工作温度分别为90、105、120、130、155、180℃、及180℃以上。

楼主:
大家用的电机都是什么级别的?

网友A:
一般都是B级绝缘

网友B:
呵呵.B级多些吧

网友C:
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能够测到的温度都是电机表面的温度,绝缘等级都是针对绕组的,怎么根据表面估计内部绕组温度?

网友D:
大电机都是线圈内部预装热电阻。温度有个允许温升的问题,看电机说明书

网友E:
请问:如果电机的温度不超过所标的绝缘等级的温度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还有就是电机内部的绕组的阻值随着温度的增大是怎么变化的,是变大还是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