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型电机的热敏电阻是怎么样预埋的?

楼主(2007-05-17):
我单位的250KW电机,绝缘电流运行都很正常,就是热敏电阻坏了,请问:电机的热敏电阻是怎么样预埋的?需要一些什么材料,工具等。

网友A:
我公司也有两台1000KW的电动机,10KV的,测温用的传感器也是埋在定子线包里面的,还真不知道是如何预埋的?关注中

网友B:
见过以前德国的,把电阻固定在线圈里,再上柒.

网友C:
应该紧贴线圈吧

网友D:
    这分什么型式的吧.应按要求予埋在不同位置.绝缘材料应采用同级别.捆扎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