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运行状况有几个特征量要检测?

楼主(2007-05-17):
如果对电动机的运行状况监测,有几个特征量要检测?分别使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A:
电流,转速,温度,我们一般只用这3个量,不知道其他人家

网友B:
我同意烧锅炉的天鹅的说法.有个补充:温度包括绕组和轴承(轴瓦).静子温度有的采用埋置法(Pt100).对轴承(轴瓦)温度,既要就地指示,还要求远传,我用的是浙江工业大学开发的WTYY-1021型一体化温度计(0-100度).
如果是主要电机对轴向位移和振动也要求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