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正反转问题

楼主(2007-05-17):
前辈们多指点啊?
如何实现的

网友A:
主副绕组,任意倒一组就好了,看看你家洗衣机的线路就明白了

网友B:
单相电机的正反转的问题的实现,其实是改变相位角问题,你可以参考有关的电工学的书,里面有理论和接线图.

网友C:
起动绕组或运行绕组任调一组就可以了

网友D:
那个电容。。。

网友E:
论坛里有很多,搜索“单相电机”即可

网友F:
电容属于移相,产生旋转磁场电机才能正常运转.

网友G:
就是那样子,没问题
 自己试一下更好

网友H:
首先懂得单相电动机的原理,再根据实际情况改变其转向哦!单相电动机也有好多种的,如果是罩极式的,就无法对调绕组的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