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发热的问题

楼主(2007-05-17):
两台5.5KW的电动机所带负载是螺杆泵,变频器PID控制,电动机有时转速极慢,风扇转速也慢,导致电动机散热困难,加之天气太热,使变频器多次出现热保护而停机,电动机是普通的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使电机正常运行?

网友A:
呵呵.看看力距电机吧~或风帽拿掉加个轴流.

网友B:
因为我们都不太清楚你的具体情况,你也描述的不太清,我看你写的一个是风扇转速慢和天气引起的停机,我的看法是你不如对诊下药,改变一下电机的工作环境,或是提高散热速度,当然是不可能改变工作方式的前提下,你看怎样?

网友C:
换台功率大的电机

网友D:
碰到过,电机选的不对,转速太慢,会发热.变频器停机.
我认为应换减速机.让电机速度快起来.

网友E(2008-01-13):
加装专用风扇,自带的风叶拆掉.

网友F:
加装变频电机用风扇

网友G:
改善散热条件.

网友H:
普通异步电机太慢时让它停机算了,有些变频本身有休眠功能,如果不用自身功能,控制算法上加上低限休眠也行。

网友I:
下面引用由老小伙在 2007-5-17 22:12:00 发表的内容:
  碰到过,电机选的不对,转速太慢,会发热.变频器停机.
我认为应换减速机.让电机速度快起来.

--------------------------------------------------------------------------------------------
赞同。看一下电机的最高速度是多少,如果只运行30HZ,那么就应该将将原减速箱的速度降低到0.6倍(3/5),将电机的速度再提高到1.7倍(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