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号的编写

楼主(2007-05-17):
在做电气线路图时,大家对线号编写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是呀,谁有好的方法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
1.线号和器件编号相关。例如器件编号为“101”,主回路线号为“U101,V101,W101”等。
2.用双线号标24V的控制线,用单线号标220V的控制信号。这样线号变动的时候只要改一半。
3.线号编写时,每隔一定数量就留空一部分号码,已防止增加线号时使用。
4.通用控制电路可使用专用的线号区域,以便多套项目维护时方便辨认。

网友C:
比如:控制线一般是奇数,遇到电平下降才是偶数。
请参阅制图相关国标,如果没有,我可以提供。

网友D:
   习惯上线圈之前用奇数,线圈之后和指示灯用偶数,呵呵

网友:
    我们同事习惯上是这么编写的:三相主回路为L1、L2、L3、N、PE;单相为L4(L4.0/L4.1/L4.2/...)、L5;直流为L6(L6.0/L6.1/L6.2/...)、L7。其它的继续沿用L8、L9等等。
    请指教!

网友E(2009-09-25):
学习拉

6楼的哥们,能说一下什么国标吗?谢谢了

QQ360641192

网友F:
现在电路图多数用A4幅面做,多页,为查看方便,编线号的第一位为页数。按几十年来的习惯,线圈前用单数,线圈后用双数。主回路有字母开头如L、R、S、T、U、V、W,其它尽量不使用字母。

网友G:
6楼的还在不?提供份吧,邮箱cuitao0924@qq.com

网友H:
提供一份

xxt0913@163.com

谢谢了

网友I:
也请给我一份,谢谢!zhaozhengzzq@126.com

网友J(2009-11-25):
老菜鸟前辈给我也发一份,谢谢。godfather_@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