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通讯问题

楼主(2007-05-17):
我现在正在做一套系统,分3个PLC完成,三者之间实现通讯!但有时通讯不好,即其中一个发出命令后,另一台要延时一段时间才能收到!但将OB35下载后就会好了!请教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s7-300?可用全局数据通讯阿,不用编写任何通讯程序

网友B:
把OB35下载就好了?OB35是循环中断,不在OB35里面写程序有什么用呢?不明白是怎么好的

楼主:
我发送的数据是放在OB35里边的!所以下载OB35!

网友C:
发送的数据肯定要放在OB35中,否则没有用,OB35是定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