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与ipc物理连接

楼主(2007-05-17):
各位大虾:请帮忙,我有一个s7-200,上位机准备用工控机,plc的一些数据随时需要传输到ipc进行数据库存储,不知道物理连接用什么最经济,呵呵,麻烦不怕,就是怕花钱,希望大虾们指点一下。我工控机准备用wincc或者vb.net编程,不知道哪个好一点,希望指教,谢谢,嗬嗬,本人菜鸟一个

网友A:
呵呵,用vb自己编写modbus通讯代码,加个232-485转换应该比较经济

网友B:
用RS232应该最经济,我单位以前有几个工程是三菱、欧姆龙PLC与IPC通信的,用的是RS232;
因为通信距离稍微有点长,大概150米左右,采用了研华的一对ADAM-4510&4510S型RS232→RS422&485转换模块进行信号的转换。

网友B:
那个模块大概550元一个(含增值税);
市售的民用232转485大概70元到100多元不等,也可以完成转换工作,但效果不好;笔者使用过,特别容易受到干扰,最后还是换成研华的了。毕竟是工业用的,一分价一分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