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累积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07-05-17):
我用的一种简单的累积方法,是在S7的OB35中实现的!即采集的数值×0.1+以前的累积值,时间长了就不准了!
虽然用软件实现累积一般都不准,但哪种方法的误差会更小些呢?敬请指教!

网友A:
不知你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我就是想实现对采集到的数据的累积!
现在的方法时间长了就不准确了,想请教一种好的方法!

网友B:
你累积数据的目的是什么?用什么原理?不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判断它准不准。

网友C:
QQ:715273343,只有这办法,数值小数点长点呢。累积流量么基本上一段时间复位一下。省钱。

网友D:
这和数据格式的精度有关。比如说9999999999.0+0.00000001由PLC计算的结果还是9999999999.0。也就是说当你的总累计量非常大后再加当前比较小的值,当前值就被忽略了。
你可以分段处理:1、累计一个班的值
                2、班累计值+班累计值--》周、月累计值
                3、月累计值+月累计值--》年累计值
总的来说就是这个思路,如果累计值增加比较快,可以分成更多的时间段进行累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