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干簧管

楼主(2007-05-17):
那位大虾有干簧管何规格请谈一下还有报价。发电子样本最好
                 songxushi9108@sina.com

网友A(2008-03-29):
干簧管有几个主要有参数:如下例:(深圳市微波电子有限公司可提供样品0755-81697750)
Part No.
 型号
 MKA-14103
Total Length
 总长度
 44.7 mm
Glass Length
 玻璃长度
 14.2 mm
Glass Diameter
 直径
 2.3 mm
Contact Form
 触点形式
 1A (SPST-NO)
Contact Position
 触点位置
 SYM
Contact Material
 触点材质
 Ru
Contact Rating
 触点负载
 10W
Max. Switching Voltage
 最大开关电压
 100 VDC / VAC
Max. Switching Current
 最大开关电流
 0.5A
Contact Resistance
(at initial value)
 接触电阻 ( 初始值 )
 100 mOhms
Pull In Value (AT)
 启动值
 10-35
Drop Out Value (AT)
 释放值
Operation Time
 动作时间
 1.0 mSec.(Max.)
Release Time
 释放时间
 0.4 mSec.(Max.)
Breakdown Voltage
 耐高压
 220VDC(AT<25)/
250VDC(AT>25)
Contact Capacitance
 触点电容
 0.7 pF
Insulation Resistance
 绝缘电阻
 1010 Ohms
Resonant Frequency
 谐振频率
 4 kHz
Operation Temperature
 工作温度范围
 -60 ℃ ~+155 ℃
High Humidity
 最高湿度
 98% (Max.)
Operation Frequency
 最高工作频率
 100 Hz
Electrical Life
 电气寿命
 108(5V ,10mA)

网友B:
现在还有人用啊?

网友C:
 动作时间
 1.0 mSec.(Max.)
Release Time
 释放时间
 0.4 mSec.(Max.)
这个可以选择吗?有几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