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富士伺服器问题!

楼主(2007-05-17):
最近我这里的伺服器出现01故障报警,确定是伺服器内部电路损坏了,外电路检查后没有问题.已经损坏两台了在不同的机子上.我用的是富士的型号是RYB101S3VBC的想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导致损坏的?伺服器内部具体哪里损坏了?急盼!

网友A:
这是富士什么类型的电机,是α还是β系列的,现在他在中国的销量最大是W系列的,建议你以后用W系列的,这样服务比较方便一点.

网友B:
建议按故障码,排查问题。如果属于内部电路问题,建议咨询该品牌的代理商或原厂技术支持。

楼主:
我用的是β系列的,我已查过故障代码,参数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要送代理商那里了.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C(2007-08-29):
我是富士W系列的代理商,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流.QQ:410465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