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为什么继电器可以组合起来当寄存器用???

楼主(2007-05-17):
k2m0就是m0-m7???
K4m0就是M0-M15?
是不是K6M0就是M0-m24?
是不是K8M0就是M0-m32?
可以详细点跟我说明一下为什么继电器可以存储数据呐???
还有,是不是不同品牌的PLC这里的组合形式也不一样呀???

网友A:
寄存器D是16位的,由16个0/1组成,即16个M的通断.

网友B:
兄弟,你用的是三菱的吧,用D也一样啊,因为是BYTE,BIT,WORD,的感念啊

网友C:
寄存器就是存储器;
继电器就是存储器中的一位,但只有0和1的状态;1个继电器也可以存储数据,不过只能存储0和1罢了;
要想更多位更大的数据,就必须占用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