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试凑方法

楼主(2007-05-17):
试凑方法通常有以下几点: 1、对于纯P调节器:因为P调节器就只有一个参数,即比例增益P。增加P,会使调节过程进行的快,从而使过程振荡加剧;减小P,调节变慢且静差增大。知道P大与小的关系,即可通过反复调节此参数得到满意的效果。 2、对于PI调节器:对于采用PI调节器的系统,应先按纯比例作用把P值试凑好,然后再将P值减小0.1~0.2,然后加入积分作用试凑TI。根据调节过程曲线适当调整比例增益与积分时间,以得到满意的调节过程。 3、对于PID调节器:对于采用PID调节器的系统,应先按PI调节器试凑好P与TI的值,然后再加入微分作用并整定TD,加入微分作用后P值要适当加大一些、TI值适当减小。根据调节过程曲线适当调整比例增益与积分时间、微分时间,以得到满意的调节过程。 对于不同的调节系统,即使是同为压力或者同为温度、流量等,因为机组不同、调节系统本身的性能有所不同,调节参数的整定值也都有所差异: 1、对于流量调节系统来说,因为流量调节对象的时间常数小,但噪声大,P值应取得小一些(0.6~1.1);TI值适当小一点(6~60s);不宜采用微分作用。 2、温度调节对象 时间常数大,应采用微分作用,比例增益P一般为1.7~5;积分时间为180~600s;TD一般为30~180s;对于二级减温,副调一般采用纯比例。 3、压力调节对象的时间常数小,P值一般取1.5~3.5;TI值一般为24~180s,不需加微分作用。

网友A:
哪位大哥给个S7-200PID 的例子学学!谢谢!

kanyoulei607@sina.com

楼主:
没有人支持,自己支持一下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方法怎么样呀,要搞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呀。还是经验法好点吧

网友C:
顶一个
最好能有经验数据就好了
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