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后可以加速熔吗?

楼主(2007-05-18):
变频器的进线端加速熔我认为只能对变频器本身起到保护作用,当负载发生短路故障时由于变频器的大电容的存在,电容里的电量就可以把IGBT击穿,我想把速熔加在IGBT后是不是可以有效防止因负载短路引起的IGBT烧毁,但我看了很多设计都没这么做,请问IGBT后可以加速熔吗?

网友A:
快熔是加在电容与IGBT中间合适,在IGBT后边,某一相快熔烧毁时IGBT 照烧不误,还会产生比较高的电压叠加在其它的IGBT上,造成其他IGBT的烧毁

网友B:
如果已经有什么因素会导致IGBT过流,再想靠“速熔”来实现保护IGBT是没戏的,IGBT的崩溃时间是微秒极的,而速熔的保护速度不会低于毫秒,所以在速熔起效之前,IGBT早就玩完了。这正是“很多设计都没这么做”的理由所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楼主:
请问个位老师对于电机引线短路,引起IGBT烧毁有什么有效的保护措施吗?

网友B:
“电机引线短路”是指相间短路,还是对地短路?一般而言,伺服的功率驱动应该考虑了相间短路和对地短路等外部操作错误可能对伺服系统带来的危险,并采取必要措施,在出现上述问题时,保证不会出现烧毁。变频器也应该一样有保护,除非太廉价的,偷工减料也为可知啊!

楼主:
我单位用的是西门子611D的交流司服驱动,应该不是太廉价的,已经很贵了为什么还这样?

网友B:
“611D”的具体保护机制不祥,建议咨询原厂技术支持。
另,保护未必一定是万能的,因而针对“电机引线短路”这种问题,应该分析是意外造成,还是人为因素导致?不妨首先规范操作。

网友D:
内部都有过流保护的,但是IGBT的短路次数太有限了,所以只能想办法千万不能让外部短路,3个方法
1.避免短路
2.出线的地方先串联电感为负载1/10的电感在出线,电杆封闭起来,其实这样的电感挺贵的
3.把内部IGBT换成大MOSFET 缺点:成本太高 也不适合高于380V的三相

所以基本上比较可行的是1  如果不考虑成本可以用2

网友E(2007-12-19):
理想的IGBT,GTO,晶闸管等半导体功率器件的过压保护方法是并联吸能型过压保护器,有过电压的话,吸能型过压保护器会在50ns级起做作用,彻底保护半导体器件.15900811771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