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开关电源的高次谐波

楼主(2007-05-18):
总负荷90KW的车间 开关电源总共450只 工作电压200-240导致车间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 有高手可以帮我解答吗?急!!!现在零线还在发烫

网友A:
三相电流没平衡吧?

楼主:
平衡 我测过好多次了

网友B:
我来说说,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所有用电设备都是220V因此这样回路电流势必增大,那就是要求零线线径和各相线径相同。这国外有些设备厂房就是零线比相线还大的原因。

网友C:
增加电抗器做隔离.许多要求高的场合都必需这样做.

网友D:
在开关电源的交流电源进线端串入电感线圈,消除开关电源的高次谐波对电网的污染!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5-20 9:37:00 发表的内容:
  其中基波、高次谐波皆为正(余)弦波,三相对称叠加时,零序为零;
--------------------------------------------------------------------------------------------
请问刘兄:
在三相四线制的系统中,假如是三相平衡负载,但三次谐波相当突出,零线的电流也为零吗?

网友F:
这中现象很难解决!你可一把主零线换大一点!

网友G:
建议加电抗器,降低谐波  我公司专业生产13325215833

网友H:
   加专用针对各次谐波的有源及无源成功的治理设备.问过一些家,价格不过好象贵些

网友D:
    TO  yjig:

“在三相四线制的系统中,假如是三相平衡负载,但三次谐波相当突出,零线的电流也为零吗?”

1、这样说吧,只要是互差120度、幅值相等的矢量之和皆等于零!
2、除了直流分量,所有三相对称正弦量包括基波,高次谐波的矢量和皆等于零!
3、别在那个没影子的“提问”上搞乱了思想,搅乱了理论!

网友E:
TO 刘志斌:
不对吧,一个正弦波的周期是2π,既然是三次谐波,那么在2π周期的范围内将有3个完整的正弦波形,现在2π周期绘制一个A相三次谐波的图形,再以相差2π/3周期绘制B相三次波,再以4π/3周期绘制C相三次波。这时候,你可看到A、B、C相三次波形不能相互抵消,全部都重合。由此应证了零线的电流不为零,是3倍的关系。

网友D:
       TO    yjig:

1、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2、这要从交流电的旋转矢量表示说起;
3、任何一个正弦量都可以用旋转矢量表示,矢量的长度表示正弦量的幅值,方向与X轴的正方向的夹角为初相角,矢量绕原点O逆时针旋转的角速度即为正弦量的角频率ω ;
4、我们可以把角频率相同的正弦量画在一个矢量图上,进行加减矢量运算,它们的关系只与初相位有关!
5、所以,基波、高次谐波都是正(余)弦量,且三相同次谐波的相位对称彼此落后120度,其矢量和为零;
6、如果把三相对称的基波、高次谐波,画在一个矢量图上,你会发现它们的幅值不同,绕原点的转速不同外,但矢量图都是重合的,原因是初相位相同或互差120度;
7、你的那个说法是错误的,好像是那个耐压李银午的说法,错在画矢量图时,与频率周期角频率没关系,初相角和空间角是相等的;
8、为了让你理解,我问你,50HZ交流电与60HZ交流电的矢量图有差别吗???

网友E:
TO 刘兄: 现附上1次波形、3次波形图。 从一次波形图中可看出,在三相平衡负载电路中,A、B、C三相的矢量和为零。 从三次谐波图中可看出,在三相平衡负载电路中,A、B、C三相的矢量和不为零,是三相迭加,即3倍关系。

网友D:
  三相三次对称谐波矢量图,互差120度,怎么能重合呢???

网友E:
既然是三相对称,不是120度,那是多少度?你来一个。

网友D:
A、B、C三次谐波对称彼此相差120度,而你画的A、B、C三次谐波彼此相差360度,当然是重合的!

网友D:
你的A(黑)与你的B(红)的零点互差一个周期360度!!!

网友D:
你的错误是:
1、在A、B、C三个基波波形图中,分别独立的画三次谐波,从基波看,三个三次谐波彼此间隔120度;
2、如果看A、B、C三相三次谐波,彼此间隔一个周期,即360度;
3、你画图时,当你在基波A相里画出第一个三次谐波时,你就应该想到此时B相产生的三次谐波在其后120度处;

网友E:
当然是以一次波的周期为公共周期,明明是相差120度,怎么被你解释为360度。
我认为自己正确,可你却认为你正确,好了,不想打一个没结果的战争,让别人来评论吧。现摘录其它网站的评论如下:
三次谐波与火灾的关系
      1.中性线过热引起火灾

      在低压三相电力系统中,各相线电压相互有120°的相位差,根据矢量相加办法,当每相所载电流相等时,在中性线(零线)上的电流为零;当三相负荷不均衡时,只有去掉均衡值以后的电流才流过中线,一般都小于相线上电流。利用这一特点,中性线导线截面一般比相线减少一半或与相线相同,以利节约材料。然而各相线所产生的谐波电流不一定能在中性线上抵消———利用数学方法可推算出偶次谐波电流在中性线上可被相互抵消,而各相中的奇次谐波因其相位相同,不仅不能抵消,反而会相互累加后以3倍于相线的电流通过中性线,使中性线电流大大超过其安全电流值造成过负荷。在使用大量谐波设备的场所,如高校计算机中心、照明设备集中的大型场馆等,经过测量,有时中性线上的电流最高可达相电流的两倍,这种状态下就有可能造成导线过热引起线路周围可燃装修材料起火或中性线熔断,造成各相电压不平衡,烧坏线路中接入的电器设备进而引发火灾。

网友D:
明明是相差120度,这个120度是基波的120度,是三次谐波的一个周期360度,你好好看看你的图!!!

网友D:
1、这样吧,你画一个50HZ的三相对称交流电的波形图;
2、然后你在再这个图上画一个60HZ的三相交流电的波形图;
3、你用50HZ的角度去衡量60HZ的三相相位差,你就会发现不是120度了!!!

网友D:
三相彼此相差120度的对称非正弦交流电的零序电流是:
1、各相直流分量叠加算术和为零序电流分量;
2、各相基波为互差120度的对称交流电,其矢量和为零;
3、各相偶次谐波为互差120度的对称交流电,其矢量和为零;
4、各相奇次非三次整数倍的谐波为互差120度的对称交流电,其矢量和为零;
5、各相三次整数倍的谐波,相位差360度的整数倍,即同相位,其算术和为一相的3倍,即为零序电流分量;
6、结论:三相彼此相差120度的对称非正弦交流电的零序电流是由:其各相直流分量叠加算术和与三次整数倍的谐波同相位叠加算术和构成;

网友D:
三相彼此相差120度的对称非正弦交流电的三次整数倍的高次谐波,相位彼此互差360度的整数倍,即同相位,不再是互差1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