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西门子300的PID?

楼主(2007-05-18):
哪个高手会?教教我啊
qq:4852617

网友A:
我的FTP上有些PID资料,你可以看看:
ftp://gk:gk@deshengwu.vicp.net/

网友B:
300的PID有好多种,看你用在什么方面.有CPU自带的PID功能块,有PID特殊功能模块,用法不一样.有标准的PID功能块,还有专用于温度控制的PID功能块,有脉冲方式的,还有连续方式的.我做过塑料挤出机的温度控制PID,还做过真空度调节,流量调节.

楼主:
我是用在控制压力的,控制曲线大致如下:
横坐标为时间,单位s,纵坐标为压力,单位mbar 我想应该用连续的PID控制吧,我调用了FB41,但是那里的参数不知道该怎么设了

楼主:
图片怎么显示不出来啊?怎么办??

楼主:
只能放在我的博客里,给个链接了http://img.blog.163.com/photo/l0G4fV_FsuyFSDsS2QsmgQ==/425871639764320382.jpg

楼主:
又能显示了……汗!

网友C:
300做压力PID不是很难.
在300的使用说明里有这样的典型应用的
你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D:
不能啊,调用FB41就好了,不过参数可要你自己去慢慢整定了啊,我整定的也不好的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王祚友在 2007-5-18 15:42:00 发表的内容:
  300做压力PID不是很难.
在300的使用说明里有这样的典型应用的
你照着做就行了~
--------------------------------------------------------------------------------------------
在哪里啊?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E(2008-07-10):
300-里的FC20,FC21,FC22怎么用啊?怎么找不不那功能啊?高手指教!

网友F:
那是西门子系统自带的功能块,查资料写参数,还要调试(最重要的)

网友E:
谢谢了!能实现pid功能吗?怎么才能找到那个块啊!

网友E:
那位高手朋友能给个300PID的图例啊!先谢过了!wyjian16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