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各位大哥。:s7-300MMC卡的问题

楼主(2007-05-18):
我单位有数台密炼机,我们采用s7-300系统进行控制,近期有一台机器中的fc2模块无法更改,系统提示mmc卡空间不够,是否需要压缩,我点了确定之后,系统不能复制。
然后我打开系统信息发现主站和从站的mmc卡的容量都已经使用了88%,比其他机台多用了一倍还多阿!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可以更换一张更大容量的卡,或者说优化一下你的程序.

网友B:
将FC2的程序分成两个程序块!

网友C:
先看一下是不是真的程序容量大于MMC了,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