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伺服电机配普通编码器可以吗?

楼主(2007-05-18):
大家好:
伺服电机4极的配什么样的编码器?急急!!!
谢谢大家!
yue_jianfeng@163.com

网友A:
编码器配什么样的,跟控制器还有关系的。控制器如果只需要a,b,z信号反馈就足够了,那可以选普通的。如果还需要u,v,w那就要选专用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