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经验点滴

楼主(2007-05-18):
因为以前写的时候贴了好多图片,复制过来比较麻烦,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文件给大家:
ftp://gk:gk@deshengwu.vicp.net/工控/德国SIEMENS西门子/S7-200经验点滴.doc
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请指正!

楼主:
1、SBR0子程序:SBR0一般设置为初始化子程序,主要完成系统初始化,可以对各内部变量、中间变量进行置位或复位。该程序需要用户自己编辑,软件并不提供预置程序。

2、计数器指令在每个扫描周期里执行,而高速计数器独立于CPU的扫描周期。当外部输入的频率大于CPU的扫描频率时,必须使用高速计数器,否则会丢失输入的脉冲信号,造成控制错误。对于编码器的输入信号,一般情况下都必须采用高速计数器来计数;如果设备运转非常慢(每两个脉冲的间隔时间已经大于PLC的扫描周期,例如200ms或以上),那也可以采用普通计数器来进行计数。

3、PLC的扫描时间一般都在10~100ms之间,S7-200默认不允许扫描周期大于500ms。每条指令的执行时间都是微秒级的,PLC的扫描周期可以根据实际指令和PLC相关操作时间来估算,也可以通过查看特殊寄存器SMW22的值(实际最短扫描时间)和SMW26的值(实际最长扫描时间)来得到。

4、HSC高速计数器指令:以HSC0为例,当HSC0的使能端从低电平跳变到高电平时,HSC0指令就会读取控制字节SMB37、初始值寄存器SMD38、预置值寄存器SMD42的数据以及工作模式值,并把这些值作为高速计数器HSC0的当前值。
    也就是说,如果程序中只有1个HSC0指令,每次当这个HSC0的使能端从低电平跳变到高电平时,HSC0的当前值都等于初始值存储器SMD38的值。
    如果程序中有N个HSC0指令,那么当执行到某个HSC0指令时,如果该HSC0的使能端从低电平跳变到高电平时,HSC0的当前值都会被置为初始值存储器SMD38的值!这在对编码器脉冲计数时用得到,将计数器当前值设置为零,以便下个周期采样。

楼主:
下面另外再添点别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网友A:
吴工辛苦啦。顶一下。

网友A:
FTP文件夹错误:
       打开FTP上的文件夹出现错误。请检查是否有权限访问该文件夹。详细信息:操作超时。

      郁闷!

网友B:
出现楼上所述错误!

楼主:
我已经发到自助资料库,正在等待审核。

网友C:
楼主好人,可惜公司电脑不能开FTP
真他妈烦,QQ也不能上,资料也不能下!

网友D:
我也是,打不开主页,顶

网友E:
请问楼主一个问题:我在读取西门子S7_200的实时时钟后在TD200上显示,结果看到的是:秒值由0变到100等于1分钟,分钟值也是由0变到100,而不是以60为单位,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F:
怎么把PLC_224的实时时钟读到TP170 COLOR的触摸屏.
主要是用哪个指令???

网友G:
哦,可以打开了点击ftp://deshengwu.vicp.net/

楼主:
TO hongsi: 那应该是进制的问题,本来该采用16进制的,可能你采用了十进制,那么这个16进制的“60”就差不多是十进制的“100”了。只是分析而已,仅供参考。

网友H:
进不去,需要用户名及密码,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I:
200已经全面针对中国市场,4.0的软件功能增加了不少.CN
但缺陷也不少
双线圈与双时间继电器等检测不出.SM0.0与M0.0有关联.请避开使用M0.0....等不少
但好的也不少,对等的通信口,高性能的开关电源,等...

网友J:
双线圈与双时间继电器等检测不出?这不是问题吧? 本来你写双线圈的话,对于程序语法来说确实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呀! 事实上我写程序从来都是双线圈操作,就是这个子程序对Q0.0置位,另一个子程序又对Q0.0复位,再可能在一个中断里还会对QB0一个字节整体操作,挺好啊!只要自己逻辑理清了,完全不是问题。    那么为什么你们觉得不爽呢? 可能是用日系PLC用多了,而且编程习惯用赋值(输出)指令,对吧?
另外SM0.0和M0.0关联?什么问题呢?具体的说说好吗? 好象我没有碰到过啊。

网友F:
中间存储器,使用双存储器进行置位和复位控制是否符合规定??

楼主:
只要存在,都合理。

不会,学习!

楼主:
已通过审核: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7/5/18/S7-200jingyandiandi.doc

网友K:
TO:老菜鸟
     请教一下USS协议(驱动器为MM430)在版本为 STEP 7 MicroWIN V4.0 SP4软件中采用uss protocol v2.2库指今怎么书写2000以上的地址!是直接写吗!谢谢!xsw_0001@163.com

楼主:
TO 子文2: 应该直接写就可以了:

网友L:
要实现plc时钟的时间输入 读取 然后比较时间是否符合
下面这个行么 我都没法实现进入子程序

LD     I0.1
A      M0.0
MOVB   16#07, VB100
MOVB   16#05, VB101
MOVB   16#0E, VB102
MOVB   16#09, VB103
MOVB   16#1E, VB104
MOVB   16#0, VB105
MOVB   16#0, VB106
MOVB   16#05, VB107

LD     M0.0
EU
TODW   VB100

LD     SM0.0
TODR   VB110

LD     SM0.0
LPS
BTI    VB110, VW200
AENO
BCDI   VW200
LRD
BTI    VB111, VW202
AENO
BCDI   VW202
LRD
BTI    VB112, VW204
AENO
BCDI   VW204
LRD
BTI    VB113, VW206
AENO
BCDI   VW206
LRD
BTI    VB114, VW208
AENO
BCDI   VW208
LRD
BTI    VB115, VW210
AENO
BCDI   VW210
LRD
BTI    VB116, VW212
AENO
BCDI   VW212
LPP
BTI    VB117, VW214
AENO
BCDI   VW214

另外 中断到底怎么用啊
我想实现的很简单
就是在按下按钮时让某个灯持续亮五秒

呵呵 这么初级的问题
别见笑 谢谢楼主先

网友K:
谢谢 老菜鸟!我现在也就是没有设备来测试,到了这里感觉挺老是不放心,因为有同事讲,在用自由口编写时,好像就不一样!我也发过一个帖子,以下是回帖: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0953

楼主:
哦,那是PROFIBUS,这是USS;

“按下按钮时让某个灯持续亮五秒”——这个没必要用中断,断电延时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L:
是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出现紧急情况时灯亮
不是只实现那个的
LD     SM0.1
ATCH   INT_0, 1

中断子程序
LD     M0.0
TON    T37, 100
LDN    T37
=      Q0.0

仿真的时候老是出错
有什么未知结构出现

楼主:
TO lyn :
   你这部分程序不存在问题,应该是仿真程序的问题——仿真不完善,无法仿真更多的功能。
   只要程序在编译时没有问题,就不存在结构不合理/未知结构的问题。
这个程序用子程序结构更好——中断程序中用定时器指令不太好。

网友M:
老师你好,我是个PLC编程的初学者.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我想编一个西门子PLC的程序.当PLC上的拴动按钮按下(频率在50HZ)过两个小时后,自动断开。然后由温度来控制。这个程序应该怎么编?请老师帮帮我解答

网友J:
to lyn:
程序是有问题的, 首先,你开了中断,但是没有全局允许中断,第一部分改成:
LD     SM0.1
ATCH   INT_0, 1
ENI  //注意增加这个,即全局允许中断.
另外,下面的程序也不知所云,不知道你到底要干注用的,呵呵,从程序结构上看,是没有错误的.

to 老菜鸟:只要程序在编译时没有问题,就不存在结构不合理/未知结构的问题。    这是不对的,比如你在子程序内使用了CRETI(中断子程序条件返回)或者在中断子程序内使用CRET(子程序条件返回),编译都不会出错,但是执行会出错.

网友M:
老师你好,我是个PLC编程的初学者.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我想编一个西门子PLC的程序.当PLC上的拴动按钮按下(频率在50HZ)过两个小时后,自动断开。然后由温度来控制。这个程序应该怎么编?请老师帮帮我解答(S7-200PLC编写)

楼主:
ShowFine说的是对的:“在子程序内使用了CRETI(中断子程序条件返回)或者在中断子程序内使用CRET(子程序条件返回),编译都不会出错(笔者注:经测试确实如此),但是执行会出错”。

同时,我把这个CRETI和CRET使用错误的程序拿来仿真,没有出现异常提示——晕!只不过程序状态监控发现不正常。所以我估计lyn说的出现未知结构的问题还是仿真器的问题大一些——没有相关错误贴图以及PLC程序,这玩意也没法分析。

TO niguohong :这个问题已在你那个帖子回复,因为你说得太笼统,没法具体回答。希望你在那个专门的帖子里详细说明,更多人会关注。

网友F:
to:老菜鸟
怎么把PLC_224的实时时钟读到TP170 COLOR的触摸屏.
主要是用哪个指令???麻烦你把程序指令贴上来么?

楼主:
TO KANDY110 : 有2种指令可以实现。 第1种:
第2种:
建议参考: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48473

网友N:
to:老菜鸟

  我用S7200(226)的自由通讯口0 控制12台变频器
西门子的变频器通讯指令 USS_INIT怎么也看不懂,(再编程软件V4.0也找不到这个指令)
有做过类似的工程希望指导一下.
!!!!!!!!希望高手指导!!!!!!
有类似工程编程事例,请发一份给我   邮箱:whgongkong@126.com
                                   QQ:409521396
!!!!!在此谢过!!!!!!!!!在此谢过!!!!!!!!!

楼主(2008-01-30):
5、对于PLC数字量输出扩展模块的M、L+端子,可以只给L+端子提供DC24V+正电源——前提是给L+端子提供的DC24V+必须与CPU单元的进电源M端子构成回路,也就是说PLC的CPU单元必须和扩展模块使用同一个电源。为什么这样可以呢?这是因为CPU与扩展模块的通信连接电缆已经把CPU单元的进电源DC24V-提供到了模块内部。

楼主:
6、扩展模块的供电电源原则上是DC24V,但对于某些仿西门子产品而言,因为其性能不稳定的原因,外部存在问题的DC24V电源可能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烧坏模块。因此建议所有的扩展模块(包括西门子原装和仿制的产品)的供电电源直接采用CPU单元提供的传感器电源。可行性分析如下: 扩展模块的电源消耗一般为1~6W,而且电源电压也符合20.4~24.8V的标准。更具体的内容请参阅S7-200的产品手册,下面是相关资料:

网友O:
楼主骗人 看不到

楼主:
而CPU单元的DC24V传感器电源输出电流足够了: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笔者这样连接一切正常,没发现任何问题。

楼主:
呵呵,被我移动了位置,在:
ftp://gk:gk@deshengwu.vicp.net/工控/德国SIEMENS西门子/S7-200经验点滴.doc

楼主:
下面是CPU本体的传感器输出电源参数:

网友P:
这样的帖子不能让他沉了

网友Q(2008-04-01):
很好的资料。

网友R:
   麻烦一下楼主。我用s7-200与ESA  IT105S0101触摸屏通讯的时候老是显示通讯不上,可能是什么问题?而且S7-200与触摸屏的程序都没有问题。感谢答复!

网友S(2008-09-21):
支持,正在学习,谢谢老师分享经验,希望能看到程序块和数据块结合使用方面的讲解,

网友T:
谢谢楼主,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