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与PLC的通讯波特率问题??

楼主(2007-05-18):
触摸屏和PLC用232通讯是不是就只能用默认的9600的波特率呀?如果想提高通讯波特率,是不是得选用COM2 RS485,而且与PLC通讯得由原来的9针口改到PLC的485口,不能用原来的现成的232的通讯线了,得重新自己做一条?? 请大家帮忙回复,谢谢。

网友A:
不需要用485的,你设置就是了

网友B:
1. 波特率
在串行通信中,用 " 波特率 " 来描述数据的传输速率.所谓波特率,即每秒钟传送的二进制位数,其单位为 bps ( bits per second ).它是衡量串行数据速度快慢的重要指标.有时也用 " 位周期 " 来表示传输速率,位周期是波特率的倒数.国际上规定了一个标准波特率系列: 110 、 300 、 600 、 1200 、 1800 、 2400 、 4800 、 9600 、 14.4Kbps 、 19.2Kbps 、 28.8Kbps 、 33.6Kbps 、 56Kbps . 例如: 9600bps ,指每秒传送 9600 位,包含字符的数位和其它必须的数位,如奇偶校验位等. 大多数串行接口电路的接收波特率和发送波特率可以分别设置,但接收方的接收波特率必须与发送方的发送波特率相同.通信线上所传输的字符数据(代码)是逐为位传送的, 1 个字符由若干位组成,因此每秒钟所传输的字符数(字符速率)和波特率是两种概念.在串行通信中,所说的传输速率是指波特率,而不是指字符速率,它们两者的关系是:假如在异步串行通信中,传送一个字符,包括 12 位(其中有一个起始位, 8 个数据位, 2 个停止位),其传输速率是 1200b/s ,每秒所能传送的字符数是 1200/(1+8+1+2)=100 个.

2. 发送/接收时钟
在串行传输过程中,二进制数据序列是以数字信号波形的形式出现的,如何对这些数字波形定时发送出去或接收进来,以及如何对发/收双方之间的数据传输进行同步控制的问题就引出了发送/接收时钟的应用.
在发送数据时,发送器在发送时钟(下降沿)作用下将发送移位寄存器的数据按串行移位输出;在接收数据时,接收器在接收时钟(上升盐)作用下对来自通信线上串行数据,按位串行移入移位寄存器.可见,发送/接收时钟是对数字波形的每一位进行移位操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发送/接收时钟又可叫做移位始终脉冲.另外,从数据传输过程中,收方进行同步检测的角度来看,接收时钟成为收方保证正确接收数据的重要工具.为此,接收器采用比波特率更高频率的时钟来提高定位采样的分辨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3. 波特率因子
在波特率指定后,输入移位寄存器 / 输出移位寄存器在接收时钟 / 发送时钟控制下,按指定的波特率速度进行移位.一般几个时钟脉冲移位一次.要求:接收时钟 / 发送时钟是波特率的 16 、 32 或 64 倍.波特率因子就是发送/接收 1 个数据( 1 个数据位)所需要的时钟脉冲个数,其单位是个/位.如波特率因子为 16 ,则 16 个时钟脉冲移位 1 次. 例:波特率 =9600bps ,波特率因子 =32 ,则 接收时钟和发送时钟频率 =9600 × 32=297200Hz .
4. 传输距离
串行通信中,数据位信号流在信号线上传输时,要引起畸变,畸变的大小与以下因素有关:
波特率 -- 信号线的特征(频带范围)
传输距离 -- 信号的性质及大小(电平高低、电流大小)
当畸变较大时,接收方出现误码.
在规定的误码率下,当波特率、信号线、信号的性质及大小一定时,串行通信的传输距离就一定.为了加大传输距离,必须加MODEM.

楼主:
谢谢回复,我是做了一条COM2的RS485的线(就是将2,3短接一起接+,1,4短接一起接-)与PLC的485口连接,然后人机站号0,PLC站号1,通讯格式都设置的是19200,7,E,1但是仍然通讯不上,提示
Communication error 2
com 2 station 1
Read D* error
Receive Unknow Code
是不是线不对呀?还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C:
PLC也要设置成19200,7,E,1

楼主:
我PLC设置的是19200,7,E,1,设置我保证没有错的,
问题是现在我想一屏带两个PLC:
1.触摸屏与ES V6.6版本的PLC走COM2,485通讯,Base port控制器用默认的Delta DVP PLC不能实现通讯,屏

上提示communication error 2
com station 1 error
read D* error
Received unknow code将Base port控制器改成Delta controller ASCII后就可以实现通讯。
2.触摸屏与SS V5.8版本的PLC走COM2,485通讯,Base port控制器用默认的Delta DVP PLC可以实现通讯。但

是将Base port控制器改成Delta controller ASCII后就无法实现通讯,屏上提示
communication error 2
com station 1 error
read D* error
Received unknow code
难道不同型号的PLC走COM2,485使用的Base port控制器不一样???还是因为PLC的版本不一样造成的?难到不能用一种控制器实现一屏带这两个型号的PLC吗??

网友D:
对你用的产品,我不了解。估计是你通讯协议没选择好。HMI和PLC之间,协议必须一致。

网友E:
常州奥拓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以工控机、PLC、触摸屏、工业现场数据采集与监控、电机变频调速、电气成套以及计算机网络等技术,将控制的执行层、控制层、监控层、管理层高质量地应用于机械、纺织、干燥、食品、制药、电力、冶金、能源等各行各业。
公司为昆仑通态MCGS组态软件、触摸屏 Ntouch江苏地区代理。
公司为台湾研华华东地区系统商、经销商。
以最优惠价经销组态王组态软件、工控机、数据采集板卡等。
公司同时兼营:变频器、PLC:三菱、西门子、AB 、ABB。
联系电话:0519-6629899-8003    手机 :137751222468
传真:05196629879/99/09-8008     http//www.aotooc.com
联系人 :  章学彬

网友(2007-10-15):
按默认的来就可以的

网友F(2008-01-12):
是不是你的PLC站号设置有问题阿?

网友F:
一个屏带俩俩PLC站号不能一样,而且有的 PLc的站号是固定的

网友G(2008-02-15):
一个屏可以同时带二个PLC不

网友H(2008-05-24):
站号设的对吗????

网友I(2008-07-08):
PLC端的485通讯口是不可以定义的,应该是9600,7.,E,1

网友J:
台达人机界面一机多屏和一屏多机都可以实现。具体例程可以到台达内网下载。

网友K(2008-12-10):
我有一台和利时的LM3108要与HITECH海泰克6600C进行通讯,请问怎样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