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通讯波特率?

楼主(2007-05-18):
触摸屏和PLC用232通讯是不是就只能用默认的9600的波特率呀?如果想提高通讯波特率,是不是得选用COM2 RS485,而且与PLC通讯得由原来的9针口改到PLC的485口,不能用原来的现成的232的通讯线了,得重新自己做一条??
请大家帮忙回复,谢谢。

网友A:
是的.
RS232的只支持9600.

网友B:
主要是看你的触摸屏的通讯口的是否支持其他的波特率,这与RS232和RS485无关,仔细看一下触摸屏的说明书,
通常PLC的通讯口是支持多种波特率的。

楼主:
谢谢回复,我是做了一条COM2的RS485的线(就是将2,3短接一起接+,1,4短接一起接-)与PLC的485口连接,然后人机站号0,PLC站号1,通讯格式都设置的是19200,7,E,1但是仍然通讯不上,提示
Communication error 2
com 2 station 1
Read D* error
Receive Unknow Code
是不是线不对呀?还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C:
超过19200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D:
DELTA PLC最新版本支持通讯波特率到115200。
你修改了人机端的通讯设置,PLC端对应修改了吗?还有,我人机默认是COM2 是RS232通讯,检查一下模组参数是否正确选择

楼主:
to 2007的PLC:我知道用默认的RS232通讯就只能用9600,所以想知道用RS485能不能使用大一点的波特率呀??
to 一点意见:COM2可以进行RS232,RS422,RS485三种通讯的吧,我人机和PLC的格式设置的是一样的,这我可以保证,现在只是不知道RS485通讯是否支持大于9600的波特率??

网友E:
你屏的通讯端口可能设置不对,显示是COM2通讯错误,无法读取资料

网友D:
delta plc com1和com2口最新版本都支持最大到115200的波特率通讯,你还是检查一下设置吧,要不抓图放到网上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