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递归算法

楼主(2007-05-18):
近来在学习张力控制算法~请教大虾们解释一下递归算法的应用和张力梯度的公式应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递归需要有边界条件、递归前进段和递归返回段。当边界条件不满足时,递归前进;当边界条件满足时,递归返回。因此,在考虑使用递归算法编写程序时,应满足两点:1)该问题能够被递归形式描述;2)存在递归结束的边界条件。
  递归的能力在于用有限的语句来定义对象的无限集合。用递归思想写出的程序往往十分简洁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