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方案

楼主(2007-05-18):
最近接到一个案子,关于车床修改的。平台要求能两轴联动,进刀轴采用单轴控制。我现在想实现可以在图控编程,进行自动加工。图控采用PROFACE,PLC用FX2N的。两轴联动用三菱的20GM。想问问大家可行吗。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平台要求能两轴联动,进刀轴采用单轴控制”?———“平台”指什么? 其中需要联动的“两轴”与“进刀轴”是什么关系。

改造车床,用“PROFACE+PLC+运控模块”成本必然高于一个典型的车削数控系统,而且将来的编程和使用也不会太方便。目前车削数控系统十分成熟,LCD的人机界面,数控专用操控面板,两轴插补功能,螺旋线插补等等应有尽有。强烈建议直接使用数控系统。

楼主:
谢谢您的方案。我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从成本考虑,就算是直接使用数控系统,成本也不是很高了.毕竟你的车床系统要求不高.给你发个资料吧.留下个邮箱,给你份资料.

楼主:
TO: 踏沙行  多谢了,zk@jjzdh.com

网友C:
NO       NAME                                      QUANTITY
1 PACKAGE C                 A02B-0311-H530 1
2 BASIC UNIT 2 SLOT        A02B-0311-B500 1
3 7.2" LCD/MDI         A02B-0309-H122#T 1
4 ACCESSORIES        A02B-0124-K001 1
5 NAME PLATE        A02B-0311-H190 1
6 MAIN BOARD (PMC-SB7) A02B-0311-H101 1
7 POWER SUPPLY UNIT           A02B-0309-H110 1
8 CPU CARD                   A02B-0309-H005 1
9 DIGITAL SERVO FUNCTION A02B-0309-H590#90B5 1
10 2 AXES CONTROL CARD A02B-0309-H081 1
11 DISPLAY CARD       A02B-0309-H024 1
12 FROM/SRAM MEMORY H  A02B-0309-H047 1
13 I/O CARD 48/32+MPG        A20B-2002-0520 1
14 I/O UNIT FOR 0i       A20B-2002-0521 2
15 MANUAL GUIDE OI SOFT    A02B-0299-J577#DX45 1
16  POSITION CODE      A860-0309-T302 1
17 CONNECTOR KIT      A06B-6088-K211 1
18 PCMCIA CARD ATTACH      A02B-0309-K160 1
19 FUSE                A02B-0236-K100 1
20 BATTARY               A02B-0200-K102 1
21 OPTICAL FIBER CABLE   A66L-6001-0026#L7R003 1
22 SP B8/8000      A06B-1446-B100 1
23 B8/3000I               A06B-0075-B003 1
24 B8B/3000I               A06B-0075-B303 1
25 SVM2-11i             A06B-6134-H203#A 1
26 AC REACTOR       A81L-0001-0155 1
27 FUN NUNIT              A06B-6134-K001 2
28 CONNECTOR KIT 24V POWER A06B-6134-K201 2
29 SURGE ABSORBER      A06B-6077-K144 1
30 CONNECTOR KIT        A06B-6114-K200#E 2
31  MANUAL                     B-64115C 1
32  MANUAL B-64120C 1
33  MANUAL B-64134C 1

网友C:
这个够了吧?FANUC 0-imate-Tc,价格好像是4,5万吧,照这个单买就OK了,不过你没说你的主轴和两个进给轴要多大的哦,主轴马达功率7.5/11KW

网友C:
不好意思,里面少个操作面板,这个你要问FANUC的订货员订货号了.

楼主:
现在还没有确定这个车床是铣床还是磨床。是一个客户的朋友的床子,过几天我去看看,再来讨论。我准备选华中的数控,国外的太贵了。等我把具体情况搞清楚,再来请教各位。谢谢参数错误的帮助。

网友B:
那我建议你作个铣\磨一体的床子好了.呵呵,以前威海华东数控好象开发过....
资料 给你发了过去.
这款成本也不高,不到2万.
您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