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tion Perfect 问题

楼主(2007-05-18):
现在在Motion perfect 里面进行一个PID的编程,要接受反馈信号和向外面发送指令,要设置里面的一个采样周期T,不知道是多少,有谁了解这方面的呀

网友A:
你说的问题是不是如何设置或使用定时器?
在你编写的程序中,可以设置使用Ticks参数,ticks参数在该程序运行时会自动每隔1ms减1,这样你就可以用来做定时处理了,例如当输入0被置为1时后的100ms将输出8置为On,则程序可以编写如下所示:
timer=0
while true
   if in(0)=1 and timer=0 then
      ticks=100
      timer=1
   endif
   if ticks<=0 then
      op(8,on)
      timer=0
   endif
wend

注意:每个运行的任务都有其独立的ticks参数,这样可以每个任务的定时处理都是互相独立的,而且十分灵活。

网友B:
“采样周期T”原则上就是进行一次PID调节运算的时间间隔。在一个间隔周期内,做一次反馈信号采样,一次指令采样,一次PID运算,一次输出指令的刷新。

网友C:
初次接触Motion perfect, 使用时一定要连接trio控制器吗?

网友A:
"初次接触Motion perfect, 使用时一定要连接trio控制器吗?"

不用,Motion Perfect有离线仿真功能,按着Shift键启动motion perfect后,在菜单“option/communiction”下添加simulation,并将其设置为第一连接选项后,再点击连接,系统会自动启动仿真后台,此时就可以编写程序并且调试了。请到www.triomotion.com处下载最新Motion Perfect软件。

网友D:
仿真模式运行一会就会自动断掉,为什么呀?

网友D:
能介绍一下trio的程序构成吗?在motion prefect历史怎么组织各部分的呀?

网友D:
能介绍一下trio的程序构成吗?在motion prefect里是怎么组织各部分的呀?

网友A:
“仿真模式运行一会就会自动断掉,为什么呀?”
请从www.triomotion.com处下载最新Motion Perfect及相关软件

网友A:
“能介绍一下trio的程序构成吗?在motion prefect里是怎么组织各部分的呀?”
1. Trio控制器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类计算机系统(或者说是一套完美的嵌入式系统),在控制器内不但有操作系统还有文件系统及编译系统,MotionPerfect只是用来对Trio控制器进行编程监控的接口软件,所有的操作都还需要在控制器内来实现。

2. 用MotionPerfect进行程序编写时,你所写的任何文本代码都会实时传送到控制器中,由控制器内部处理记录。并且在运行前,控制器会自动将程序进行编译检查等工作,所以用MotionPerfect编写程序时,就没有程序下装这个环节,这点与PLC有本质区别。

3. 每种类型的控制器都有程序个数及总容量的限制,这个是由控制器内存大小所决定的,比如MC206x可以最多编写13个程序,程序总的容量不能超过512k,因为MC206x的内存最大为512k。所谓仿真平台只不过是一个模拟控制器的后台执行软件而已,在程序个数和大小上一样有一个限制。

4. 用MotionPerfect编程的第一步是新建一个程序,该程序名称根据需要你可以自由命名,程序内容按照Basic语法结构要求进行编写。编写完程序后,可以点击运行,那么运行的程序此时我们把它称之为任务,因为Trio控制器有多任务运行机制,每种控制器所能同时执行的任务个数也不尽相同,MC302x最少只能执行3个,MC224最多可以同时执行14个任务,MC206则可以执行7个。每个任务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标示号,其中排在头两位标号的任务其优先级最高,其余则为低优先级任务。请注意:程序和任务的区别,当程序被执行时才可以称为任务;同一个程序可以在不同任务号下同时执行。

5. 由用户编写的这些程序我们称之为应用程序,这些程序的执行过程为从第一行开始执行直到最后一句话为止。不同于PLC的编程,PLC的程序为从第一句开始到end结束符为止不断循环。要构成循环必须在程序内部进行编写,如前面给出的定时器举例。

6. 变量问题:
   Trio控制器提供三种变量区域,IO变量区,VR变量区和Table变量区。IO变量从0到272,与实际IO一一对应,没有用到的区域可以做为临时中间IO使用。VR变量总共1024个,从VR(0)到VR(1023),每个VR都是一个float格式数据。Table数据区根据控制器的不同,其区域大小也不同,MC302x最少可以有16000个,MC224最多可以达到250000个,而且Table数据同样为浮点数。无论IO,VR还是Table数据区对于所有的程序任务都是可以访问的。每个程序内,也可以自由申请变量,这些变量则只在本程序内有效。

7. 运动指令问题:
   在TrioBaisc在线帮助的目录下专门有一项:Motion and Axis commands,这其中的指令是特指的运动指令。请注意这些运动指令的运行,用户程序调用这些运动指令时,并不代表由调用该指令的应用程序运行相对应的运动,此时的调用只是将该运动指令传送到系统后台,而由系统内核来在对应轴上执行相应的运动,而应用程序在完成该传送指令的过程后,会继续向下执行。

8. 程序调试:
Trio控制器支持单步、断点调试功能,同时提供终端调试台0、5、6、7。其中0号调试台不但可以接收程序信息输出,还可以直接输入各种指令。输出信息可以用print指令,此外,还提供示波器功能,用于检测系统状态和分析。

9. 轴参数的调整:
   点击菜单“Tool/Axis Parameter”或点击第四个图标,可以打开轴参数列表框,点击该对话框下的“Axis”按钮可以选择监控的轴。在这些参数种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设置性参数,如PID,speed,accel,decel等,这些参数为对应轴的运行参数可以实时修改,而且修改后立刻起作用。另一类参数为轴状态参数,如Mtype,Ntype,Mpos,Dpos以及FE,这几个参数代表当前轴的状态,其中Mtype代表该轴当前由系统内核正在执行的运动指令,Ntype代表下一个即将要执行的运动指令。Mpos代表当前位置,dpos代表目标位置,FE为该轴的随动误差。状态参数只可读,不可写,如在程序中写vr(0)=mpos axis(0)是对的,但反过来则不可以。当调试完所有轴的参数后,点击菜单“project/Modify Startup Program”,系统会自动新建或修改程序名为startup的程序,将对应轴的各个参数存入该程序,再将startup程序设置为上电运行,这样控制器以后一上电,轴参数会自动初始化为所设置好的状态。

网友E:
讲得非常好呀!TRIO技术支持, 偶最近正在自学TRIO控制器呢. 有机会请教请教你啊! 谢了先,嘿嘿

网友E:
特别对于第七点. 比如
MOVE(1000) AXIS(0)
VR(0)=1
那么不管轴0是否执行完了,程序扫描到MOVE指令后将它传给后台,就马上执行VR(0)=1了, 而如果我需要等轴0执行完MOVE(1000)后才执行VR(0)=1的话,则必须要在MOVE指令后加 WAIT IDEL了!?  这和我今天请教的一位TRIO代理商的说法不同,呵呵. 看来还是要多交流才好哇. 最苦闷的是没有实际的硬件模拟,头疼...

网友C:
不错,刚好准备使用TRIO,希望能够提供支持,谢谢了!

网友A:
To-〉ShowFine 对第7点的进一步说明: Trio控制器内核程序为每个轴都分配了接收运动指令的缓存,在早期版本中(1.65之前的版本),每个轴的运动缓存为两个,即在轴参数列表中所能看到的mtype和ntype,同时为每个用户所执行的任务也分配了一个接收由该任务触发执行的运动缓存。应用程序执行一个运动指令时,首先检测本任务下的运动缓存是否为空,如果为空则将该运动指令放入本任务的运动缓存中,如果不为空,则应用程序会等待直到该缓存为空为止,此时的应用程序处于等待悬挂状态,不会往下执行。那么应用程序中的运动缓存如何清空呢?该步工作是由Trio控制器内核来完成的,控制器内核实时扫描每个正在运行任务的运动缓存,当运动缓存有指令时,内核程序会将其移到对应轴的最后一个运动缓存内,如果该对应轴运动缓存已满,则内核程序对该应用程序不做处理。每个轴的运动缓存实际上就是一个先入先出的队列(计算机软件工程称之为FIFO),排在最前面的也就代表了正在执行的指令,我们称该缓存为mtype,紧接着的一个缓存为ntype,有些Trio代理会告诉你,当停止轴运动时,最好要cancel三次,实际上就是取消mtype、ntype以及对于应用程序运动缓存中的运动指令。目前最新的系统软件版本支持每个轴有16个运动指令的缓存,所以只cancel三次是不够的! 了解了运动指令执行的过程后,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你写的这个简单例子: move(100) axis(0) wait idle vr(0)=1 你的目的是让轴0移动100后,再将Vr(0)=1,这种程序有以下几个问题(隐患)。 move(100) axis(0)没有问题,但接下来的wait idle会有问题: 1. 如果该程序在move(100) axis(0)前指定的base轴不是0轴时,则Wait Idle就等的不是0轴的Idle了,而是另外由base指令指定的轴。 2. 如前面分析,move(100) axis(0)指令首先由应用程序放入本任务的运动缓存内,然后应用程序会继续下面的语句,由于系统是多任务方式,控制器系统内核也许还没有来得及将该指令放到对应轴的mtype中去时,应用程序就去查询该轴的mtype是不是idle,这样的结果就是轴0还未开始执行运动,vr(0)就已经等于1了。这里Trio给大家提供了一种保险而且非常好用的指令wait loaded,该指令的意思是让程序等待直到应用程序执行的指令被执行后,再向下执行,所以正确的做法如下: base(0) '指定以下的运动指令及对应参数都是针对0轴 move(100) '运动100个单位 wait loaded '等待move(100)指令开始执行(本移到mtype中去时) wait idle '等待mtype为Idle vr(0)=1 '设置vr(0)等于1 注意:wait loaded非常常用,用该条指令可以触发特定运动过程开始时的其他动作,如开关操作等。

网友E:
这么晚了还在解答问题了,辛苦了!真的非常感谢了!

网友B:
“用MotionPerfect进行程序编写时,你所写的任何文本代码都会实时传送到控制器中”“用MotionPerfect编写程序时,就没有程序下装这个环节,这点与PLC有本质区别”

原来如此,见识了!

网友A:
当然你也可以离线编辑完程序后,将程序再装载到控制器中去。编辑程序可以用MotionPerfect软件做,也可以用其他一切文本编辑软件进行编辑。装载编辑好的程序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借助MotionPerfect,另外一种方式是利用Trio提供Autoloader应用软件,可以直接装载程序。

网友E:
那个仿真器是不是不大完善? 怎么我做了一个很基本的程序,然后用示波器观察0轴的DPOS,结果全是零....观察VR(0)也是零. 程序如下,有点郁闷.   :)

BASE(0)
 ATYPE=1
 UNITS=100.0
 SPEED=10.0

DEFPOS(0)
VR(0)=0
WHILE IN(7)=OFF
        MOVE(10)
        WAIT IDLE
        OP(10,ON)
        MOVE(-10)
        WAIT IDLE
        OP(10,OFF)
        VR(0)=VR(0)+1
WEND
OP(10,OFF)

网友F:
仿真器主要是用来离线编程用的.你买个控制器就会很爽的.
毕竟你没有真正的DPOS和VR(0)等等.

网友E:
这个... ...楼上的,不上吧? 模拟器也是有VR区的呀.比如我只建立一个程序,如下:
WHILE TRUE

    IF IN(0) THEN
        VR(0)=1
    ELSEIF IN(1) THEN
        VR(0)=2
    ELSEIF IN(2) THEN
        VR(0)=3
    ENDIF

WEND
在模拟器上使能IN(0)、IN(1)、IN(2),再监控VR(0),刷新就可以看到数据变化了。

网友F:
刚在www.triomotion.com下载了MP2.3.2.8发现仿真还真灵了.
把你的程序改了一点我曲线都看到了.程序如下.
BASE(0)
 ATYPE=0
 UNITS=400.0
 SPEED=10.0
ACCEL=1000
DECEL=1000

DEFPOS(0)
VR(0)=0
WHILE IN(7)=OFF
        MOVE(10)
        WAIT IDLE
        OP(10,ON)
        MOVE(-10)
        WAIT IDLE
        OP(10,OFF)
        VR(0)=VR(0)+1
WEND
OP(10,OFF)
还做了电子凸轮如下:
FOR i = 0 TO 360
TABLE(i,4000*SIN(i*PI/180))
NEXT i
SPEED=1
ACCEL=1000
DECEL=1000
REPEAT
CAM(0,360,1,1)
UNTIL FALSE
TABLE,DPOS,MSPEED曲线也都看到了.挺爽,呵呵.

网友E:
怪了,在家里的电脑上仿真可以,有时在公司电脑上仿真也是可以的...  都是在www.gkzhan.com上下载的软件,版本是2.3.0

网友E:
刚去TRIO网站下了最新的2.3.2.8版的软件.仿真了一些,觉得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不对劲的情形,感觉仿真还是不完善.  另外,好象这个版本的软件编译时不再检测FOR后面是否有NEXT了! 比如
FOR i=0 TO 8
OP(i+8,OFF)
FOR i=0 TO 8
OP(i+8,ON)
WA(100)
这样编译也不报错,但是仿真倒是不执行不正确,加上NEXT i就好了.

还有,我发现WA(x)在仿真时是表示x*10ms,而不是单位为1ms

网友A:
Trio的仿真环境主要是为给客户提供离线编程用的工具,对于模拟运行因为Windows环境及设置问题,一时难以100%的正确,如果你的工程确实需要运动控制器,建议ShowFine还是购买一套Trio运动控制器,那样就可以真正体会出前面所说的各种功能了。

网友E:
哎,我倒是想买哟!可是无缘无故的买一个控制器,老板不答应呢 :)
可苦了我们中国这些搞工控的人了... ...

网友D: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
请教一下,程序的个数包含startup在内吗?startup是每个工程必须的吗?

网友A:
名字为startup的程序与别的程序一样,自然也是算作程序之一,它并不是控制器所必须的,只不过为了编程方便,MotionPerfect将轴参数可以自动存储到这个文件中,你完全可以不用这个功能,自己编写类似的程序,只要将你的轴参数设置正确了就可以。

网友G(2007-08-01):
感谢各位前辈啊!尤其是trio技术支持。

网友C:
请教MotionPerfect编程时,可否编辑的程序文件分开,比如分位主文件,手动操作文件,自动操作文件,在主程序中调用??

网友A:
TRIO控制器中可以编辑存储多个文件,比如MC206x可以存储14个程序文件,每个程序文件具体做什么事情由客户自己编程定义;运行起来的程序称之为任务(task)或进程(process),在任务中用run和stop指令可以启动或停止其他程序的运行。

网友C:
那么是不是只有在一个程序文件中执行调用子程序了。在任务中用run和stop指令可以启动或停止其他程序的运行,是不是自身任务不停止。

网友A:
程序是否停止运行,完全是开发人员根据面对的工艺对象自己决定的,你需要让它继续运行,它就运行,你需要它停止,它就停止,完全是用户自己编程控制的。建议“自控小生”上Trio网站下载MotionPerfect软件,选择模拟方式运行,自己试着编写点程序就明白了。TRIO控制器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开发性非常好的一类实现运动控制的平台,现实中基本上所有的运动控制问题,都可以在TRIO控制器上通过编写对应的程序实现。

网友C:
TO:trio技术支持
我以前用的是PLC定位模块,因为PLC是循环扫描的,在定位模块中可以编辑不同的任务,在PLC中通过调用不同的任务完成特定的功能。而TRIO是如何确定程序的结构?本人刚刚接触TRIO,对多任务有点疑问?问题可能有点见笑了?望多多指教!!

网友H:
手册写得太差了,要是能再完善一下就好了,确实是好东东

网友I:
TRIO是多任务系统.你可拿出其中一个低优先级的任务做死循环(类似于PLC的正常扫描),高优先级留给关键的多轴复杂运动.
以两个程序为例:
下面这个相当于PLC程序.
REPEAT
IF IN(0)=0 THEN
WA(1)
IF IN(0)=1 THEN
RUN "MOTION",7
ENDIF
ENDIF
IF IN(0)=1 THEN
WA(1)
IF IN(0)=0 THEN
STOP "MOTION"
RAPIDSTOP
RAPIDSTOP
RAPIDSTOP
ENDIF
ENDIF
UNTIL FALSE
下面相当于运动主程序:
MOTION是程序名,内容可如下:

REPEAT
MOVE(100,200,300,400,500,600,700...)

:
:
MOVEABS(...)
MOVELINK(...)
CAM(...)
CAMBOX(...)
UNTIL FALSE
在IN(0)从零到1时,启动运动程序.
在IN(1)从零到0时,停止运动程序.
RAPIDSTOP把没完成的运动指令取消.

我们还在完善手册,不久就会更好的服务大家.

网友C:
手册写的的确简单,期待能够早日出来,有了不要忘了给我发一份,谢谢了!hpwangcheng@yahoo.com.cn

网友C:
请教
1.TRIO运动控制器,如何实现运动暂停功能,就是在按下按钮后暂停运动,松开后继续运行?
2.在手动移动一段距离后,如何将获取当前位置值赋予变量VR,然后将当前位置设置为零点。

网友G:
请问:手册中的units指令看不懂,什么是edges/mm啊?
比如UNITS=1000*4/5有是什么意思啊?请高人指点。

网友G:
还有,补充一下,由于本人是新手,希望各位前辈可以给一些关于学习motion perfect的资料,或者是例程。手册我有了,希望得到点别的。我的邮箱是wangchongtju@sina.com,多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请教
1.TRIO运动控制器,如何实现运动暂停功能,就是在按下按钮后暂停运动,松开后继续运行?
答:TRIO控制器在每个轴上都有FEED_hold功能,轴参数fh_in定义暂停输入信号的通道号,信号为常闭结点,当该通道信号为0时,对应轴会自动暂停当前的运动,当信号恢复为1时,继续没有完成的运动。

2.在手动移动一段距离后,如何将获取当前位置值赋予变量VR,然后将当前位置设置为零点。
答: 轴参数MPOS就是当前轴的实时位置值,你可以根据需要将其取出运算,用defpos指令可以随时定义当前点为某个位置值。

网友A:
——————————————
请问:手册中的units指令看不懂,什么是edges/mm啊?
比如UNITS=1000*4/5有是什么意思啊?请高人指点。
——————————————
UNITS是用来给轴定义你所需要的工程单位的参数,简单说就是定义用什么作为你运算及控制的单位,如“毫米”、“厘米”、“脉冲”等等。
如果你采有闭合方式控制(模拟量输出+编码器反馈),在TRIO控制器内其编码器输入回路自动会对编码器脉冲进行4倍频处理(4倍频概念请参考本论坛其它贴子),所以就会有4倍的编码器脉冲的边缘计数值,程之为edge,假设你需要mm做单位,则计算一下当电机带动你的机械装置走过1mm时,编码器回路记录了多少个edge,将该值赋给Units,则后续的命令中的数值单位就会为mm。
“UNITS=1000*4/5”是一个UNITS的计算举例,假设电机旋转一圈为5mm的行程,采用1000线的编码器做为反馈,则需要mm做单位时,UNITS的计算过程。

网友G:
多谢Trio技术支持前辈了!!!!

网友C:
请教Trio技术支持
1.例子程序:
FORWARD
WAIT UNTIL IN(0)=ON
CANCEL
一个手动运行,为什么我在模拟器中运行DPOS能够显示移动数据,连接MC202后怎么不见反应?MC202中需要如何配置?

2.UNITS参数
采有(脉冲+方向输出),编码器反馈伺服驱动器方式控制,UNITS参数和上面一样设置吗?

网友G:
前辈,几个问题。
1)什么是编码期Z信号啊?
2)VR[4,1]中的[4,1]是什么意思啊?trio中“[]”用法只有这一种么?
3)还有,trio中有那么多programm,他们在运行时是怎么个顺序执行的啊?
4)若问自控小生,什么是(脉冲+方向输出)啊?
麻烦各位前辈了

网友J:
to 自控小生:
     1.如果你是单轴控制,建议你用模拟量的方式,v+ ,v-做速度指令输出,axis0做编码器反馈(底部axis0接线端子0-5定义依次A+,A-,B+,B-,Z+,Z-),axis1可以作编码器反馈或脉冲指令输出。具体接线可按手册硬件介绍部分的mc202一节所介绍的内容。mc202是比较老的产品,其脉冲输出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其抗干扰能力等和mc302x相比要差一些,mc302x的脉冲输出是差分输出。
     2.脉冲+方向控制时,trio运动控制器内部为了平滑运动,采取16倍频的方式,举个例子:实际向你的电机发送1000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周,此时units参数设为16000的话,mo(1)表示控制你的电机转动一周,编码器反馈伺服驱动器方式控制时,units设定 就是用前面tiro技术支持所说的过程。
to 小小菜鸟:
    1) 差分式编码器有三相信号,其中A,B两相的频率和相位可以判断电机的转速和方向,而Z相信号,一周一个,一般用做零点搜寻。
    2)在trio中vr[4,1]这种写法是错误的
     vr变量的定义应是这样:vr(0)=123表示vr变量区第0个变量的值定义为123。顺便说一下table变量的定义table(0,123)表示把table(0)定义为123
     3)
     trio中程序的执行顺序可以由设置上电运行,在程序中用run指令来控制。

网友C:
谢谢前辈指教,学习。在没有编码器反馈的情况下,执行零点回归,
DATUM_IN=0
DATUM(5)
程序调试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G:
    谢谢前辈执教!!由于是新手我的问题可能比较多,请前辈见谅啊!!又来了。
1)我的模拟期模拟的是MC200,但我过几天要用的是MC224,可不可以自己选择模拟器的型号呢?
2)MOVE和MOVEABS有什么区别啊,我个人的猜测是一个走向量,一个走点,不知道对不对。
3)MOVE(dist_1[,dist_2[,dist_3]])中是不是[]中的是另一个轴的参数啊?以上都是自己瞎猜的,请大家不要笑我啊!!
多谢前辈了!!

网友A:
To 自控小生:
“1.例子程序:
FORWARD
WAIT UNTIL IN(0)=ON
CANCEL
一个手动运行,为什么我在模拟器中运行DPOS能够显示移动数据,连接MC202后怎么不见反应?MC202中需要如何配置?”
-------------------------------------------------
答:最可能的原因是你没有设置好对应轴的参数,MC202在上电初始化时,默认0轴即为伺服轴(发送模拟量+编码器反馈),一个伺服轴如果需要动作则要有以下几个条件:(1)servo参数要为1,(2)wdog=1,(3)需要在该轴上执行一条运动指令。在仿真器中,所有的轴都为虚拟轴(atype=0),此时的虚拟运动是不需要这些条件的。

“2.UNITS参数
采有(脉冲+方向输出),编码器反馈伺服驱动器方式控制,UNITS参数和上面一样设置吗?”
----------------------------
答:UNITS原理与上面所讲的是一样的,这里在对脉冲输出方式上也类似,区别在于脉冲输出回路上的分频电路是16倍频,而不是编码器接收回路中的4倍频,区别仅此而已。

网友A:
To 小小菜鸟,嘻嘻:
“什么是(脉冲+方向输出)啊?”
答:伺服驱动器接收控制信号的一种形式,“脉冲”简单讲就是需要伺服电机走动的位置量值,“方向”就是需要电机旋转的方向。这种驱动方式是从步进马达驱动的方式继承而来。建议找些伺服驱动的基础书籍先学习一下,磨刀不误砍柴功!

“我的模拟期模拟的是MC200,但我过几天要用的是MC224,可不可以自己选择模拟器的型号呢?”
答:模拟器是没有型号区别的,TRIO所有控制器对于轴的控制功能基本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控制的规模。

“MOVE和MOVEABS有什么区别啊,我个人的猜测是一个走向量,一个走点,不知道对不对。”
答: MOVE和MOVEABS指令指的都是点到点运动指令,区别在于MOVE指令走的相对坐标位置,MOVEABS走的是绝对坐标位置。例如:
MOVE(1) 指的是对应轴在当前的位置基础上再移动一个单位。
MOVEABS(1)指的是对应轴移动到坐标为1的点上去,此时如果当前轴就在“1”处,则MOVEABS(1)是不会产生运动的。

“MOVE(dist_1[,dist_2[,dist_3]])中是不是[]中的是另一个轴的参数啊?”
答:MOVE及MOVEABS指令带多个参数时,即可实现多轴的线性差补运动,简单说就是让多个轴同时移动到对应的位置点上去的指令。例如move(1,2)指的是让x,y轴同时从当前点移动到相对位置(1,2)的地方去,这也就是常讲的两轴直线差补。至于X,Y轴的定义。TRIO采用Base指令进行定义,在MOVE指令之前执行一次BASE指令即可,例如:
Base(2,0,1)
MOVE(1,2,3)
意思就是设置x轴为轴2,Y轴为轴0,Z轴为1轴,在X,Y,Z直角坐标系下,以当前点位基准画一条道相对坐标点(1,2,3)的直线。

网友C:
我测试了一下,MC202默认ATYPE AXIS(0)=2 ATYPE AXIS(1)=3 要脉冲加方向输出需要设置为ATYPE AXIS(0)=1 ATYPE AXIS(1)=1才能看到DPOS的值。

网友G:
多谢前辈。还有
trio是如何完成闭环控制的,用不用自己采集反馈信号搭建闭环?还是只设定PID参数即可自动完成闭环控制。它的控制应该是双闭环吧。
能不能介绍一下都有哪几种反馈信号的方式呢?
我的qq:52726231;msn:wangchongtju@hotmail.com
希望得到各位前辈的指导。多谢啦!!
^_^

网友A:
ATYPE AXIS(0)=2 就是指的轴0为伺服轴,此时的位置闭环由MC202完成,伺服驱动器应该设置为速度模式,MC202需要发送模拟量去控制伺服的转速,同时MC202还要连接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构成闭环。在这时的情况下,如果发送运动指令,dpos值不变动,就如上面所说的三种情况,是否满足。还有一种情况是给定信号与反馈信号之间的偏差过大(FE参数超过了FELIMIT参数的设定值),此时,控制器会自动将Wdog置为off,servo置为0,电机自然会停,这是一种保护动作。建议参考手册第6章6-12页的伺服控制原理图,在这张图上你会找到几乎所有关键参数的控制原理。
ATYPE=1是设置当前轴为脉冲输出方式控制,既开环方式控制,这种情况下,只需要设置wdog=1后就可以根据运动指令输出脉冲,所以你会比较简单的看到DPOS值的变化。

网友G:
多谢前辈!我怕回帖多了答起来不方便,又发了一个新贴,也希望前辈能多多指教。

网友K(2007-09-01):
急,问Trio多轴控制器A/D,D/A转换时间?

网友I:
对于MC206X, Euro205x 和 MC224: SERVO_PERIOD(采样周期) 可以是0.25-2ms,可以灵活设定.
例如:SERVO_PERIOD=1000表示1ms.

网友K:
我对OFFPOS这个指令的意思还很不清晰,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G:
offpos像是一个平行移位的指令,比如说offpos=30就是将前轴的dpos(我记得是dpos,也可能是mpos)值向右移动30,比如100就变成了130,当让移位的方向可能回相反,因为我的模拟器坏了,也好久没用这个指令了,自己可以试一下,大概其就是这个意思。见笑了!!

网友L(2009-06-08):
trio motion perfect2 中unlock功能忘记密码怎么unlock,非得要重建一个吗?接手一个烂摊子,高手走了只有,密码也没留下.望大家指教.

网友M(2011-03-17):
我是初学者,刚装了motion perfect 2,但是怎么不好输程序呢?我是在terminal :com1里输的,无法输入。是不是要建工程之类的。请指教。我首次接触motion perfect 2,要在近期能读懂程序,我应该怎么学?

网友N:
zzxcr:

对于初级解锁,在终端0上,打入LOCK,会得到一个数字,如果是正规得到的产品,TRIO公司www.triomotion.net会帮助找回密码。但如果进行了二次加密PROJECT ENCRYPT,只有具有知识产权的编程人,才能通过原始程序更新已下载的加密程序。

danhui89:

打开MOTION PERFECT后,先点上方的OPTIONS,然后从中选COMMUNICATIONS,从中再添加serial,USB,PCI或ETHERNET等方式与您购买的控制器设置通讯协议。设对了,再从新连接,就可以了。然后可以在终端零上进行简单指令操作练习。详细的介绍和讨论,欢迎到TRIO的论坛http://bbs.triomotion.net/Default.asp发表技术问题,也欢迎到TRIO上海代表处参加免费培训。一般培训1-2天,客户就可以上手做简单项目了。

网友O(2011-05-30):
我正想用这个控制器呢

正在学。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N:
到TRIO的论坛www.triomotion.net常看看别人提的问题及回答,会有帮助的。

网友P(2012-05-22):
高人求帮忙!我是刚刚接触Motionperfect,对立面如何编写程序全然不知,在网上找的例子也不知道具体能做什么,请

各位高人给一个实例吧??具体的就是用movelink函数实现一个匀速轴1到变速轴2的映射吧,万分感谢!!

网友Q:
WWW.TRIOMOTION.NET 网站下载MOTIONPERFECT3 软件吧,现在仿真功能加强很多。你可以点击帮助文件。里面介绍MOVELINK的例子很清楚的,也有新的代替它的更平滑指令FLEXLINK。也欢迎您到TRIO上海代表处参加免费的培训。

FLEXLINK

Type:

Axis Command

Syntax:

FLEXLINK(base_dist, excite_dist, link_dist, base_in, base_out, excite_acc, excite_dec, link_axis, options, start_pos)

Description

The FLEXLINK command is used to generate movement of an axis according to a defined profile. The motion is linked to the measured motion of another axis. The profile is made up of 2 parts, the base move and the excitation move both of which are specified in the parameters. The base move is a constant speed movement. The excitation movement uses sinusoidal profile and is applied on top of the base movement.

This command allows you to simplify a CAMBOX type movement through not having to use any table data.

Parameters:

base_dist:

The distance the axis should move at a constant speed

excite_dist:

The distance the axis should perform the profiled move

link_dist:

The distance the link axis should move while the FLEXLINK profile executes

base_in:

The percentage of the base move that completes before the excitation move starts

base_out:

The percentage of the base move that completes after the excitation move completes.

excite_acc:

The percentage of the excitation move used for acceleration

excite_dec:

The percentage of the excitation move used for deceleration.

link_axis:

The axis to link to.

options:

Options to customize how your FLEXLINK operates

Bit Values:

link commences exactly when registration event occurs on link axis

link commences at an absolute position on link axis

FLEXLINK repeats automatically and bi-directionally when this bit is set. (This mode can be cleared by setting bit 1 of the REP_OPTION axis parameter)

Link is only active during a positive move on the link axis.

start_pos:

The absolute position on the link axis where the FLEXLINK is to be start. Used with link option 2.

The options (1 and 2) may be combined with the repeat options (4).

start_pos cannot be at or within one servo period’s worth of movement of the REP_DIST position.

Examples:

Example 1:

Suppose you want a smooth curve for 40% of a cycle and to remain stationary for the remainder:

FLEXLINK(0,10000,20000,60,0,50,50,1)

In this example the move length is 10000 and this is linked to 20000 distance on the link axis (1). The axis is stationary for 60% of the cycle and the move is 50% accel/50% decel.

Example 2:

Suppose you want a 1:1 background link but to advance 500 using a smooth curve between 80% and 95% of a cycle:

FLEXLINK(10000,500,10000,80,5,50,50,1)

In this example the base move length is 10000 and this is linked to 10000 distance on the link axis (1). The excite distance is 500 and this starts after 80% of the cycle, with 5% at the end also clear of excitation. The “excite” move is 50% accel/50% decel.

网友R(2012-09-24):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怎么实现急停。注:实现一个按钮控制,原来的程序停止,可以继续通过触摸屏启动其他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S:
楼上的    这个简单呀  只要 专门开一个监视进程(程序) 监视你的那个急停按钮和HMI上启动按钮   检测到后  Stop “你的程序名”即可 启动也一样   看手册  run , stop  2条指令     你 不会是  1个工程文件里面就一个程序吧?

但就急停 来说  希望楼上的说清楚 要干那些活  通常纯粹的停止程序是没有用的 里面的运动指令还在运动     所以在停止程序的时候  依据你对急停的需要  处理好对应的运动指令在停止程序。。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T(2016-04-09):
对于初次接触者,很有参考价值啊!

网友U(2017-11-13):
用trio控制伺服电机,想从trio中读出电机实时角速度数值,或者读出相关数值然后转化成角速度也可以。

之前读的MSPEED,这个数确实和角速度相关,但是不知道单位是什么,怎么转化成(弧度/秒)。而且MSPEED精度也不高,怎样才能提高精度?

请问哪位知道应该怎么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