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断电以后伺服持续供电

楼主(2007-05-18):
突然断电以后,伺服接收上位机的反馈信号有一个延迟,我想把信号接收完,
但这个时候已经断电了,是不是可以电机电源加个电容啊?

网友A:
延长伺服控制部分的供电相对容易,可是想延长功率驱动的断点维持时间就难了,得用很多高压功率电容。另外,来自上位机的信号是什么类型的,伺服断电后有记忆吗?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延长伺服的控制电压 交流电压 用电容?

网友A:
不是“交流电压”,而是内部直流供电电压或者直流母线电压。如果是用现成的伺服,则不建议这样做,除非是你自己做伺服。
楼主还是没有回答本人的提问:“来自上位机的信号是什么类型的,伺服断电后有记忆吗?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那个是德国的伺服可以直流母线,但是我想知道交流伺服的解决方法.
脉冲信号 无记忆 电子送经后伺服继续动作,防止断线

网友A:
“那个是德国的伺服可以直流母线,但是我想知道交流伺服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楼主用的是单轴的、自带AC到DC功率整流的伺服。这样的伺服,确实没法在交流供电侧用电容解决问题。
关键是,真断电时,楼主想让伺服带功率保持运行多长时间呢?如果能确认这个时间,并且非保持不可,那就要求你的伺服供应商替你改,不过一定要有量哦,否则肯定没人理你。
另外,既然是“脉冲信号 无记忆”,这种保持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上位控制器也挺不了多上时间。真掉电了,该断就得断,除非自动切换至其它后备电源系统,才能保证安全停机,可是停机后,还能接着继续而不影响质量吗?
对于纺织机械而言,UPS并非合适的后备电源。

楼主:
如果电源交直交的变化情况 我把电容加上直流的过程上不知道可以吧

网友A:
那得看你的“交直交”的第一级“交直”变换是否允许你加,允许加多少,如果伺服是你自己做,算仔细了。如果是用现成的,最好问问供应商,否则加出纰漏来,是你的责任。

网友B:
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实现吧
一旦停电,控制部分电源切断,控制部分电源一旦断开,显然电机就会自动停转;
即使控制部分电源问题解决了,直流母线电容还有电,但是控制系统会检测报警,自动急停。

网友A:
基本同意“小白”的看法,其实楼主未能把完整的需求说明白,甚至需求是否合理,对于工程实际是否真的有必要都还不甚清楚。建议楼主也谈谈具体需求问题。

网友B:
另外,我看到lust的有些产品可以交/直流供电,并且能带蓄电池或者超级电容,你可以咨询一下。

楼主:
叫我小白
我这个是纺机上电子送经,德国的伺服可以是内部直流供电电压或者直流母线电压加个电容就可以在设备断电以后,伺服可以持续有几秒的供电时间,
但是我现在想节约成本用日本的伺服电机,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电容能不能实现同样的功能,或者加UPS来解决

楼主:
时间大概是3到5秒时间 ,因为电机要把信号接收以后完全执行完毕,防止断线功能。这个是工艺上的问题

网友A:
估计日系廉价伺服够呛,不过日系伺服也有共用直流母线的,只是成本也就高了。
“时间大概是3到5秒时间”就是上位控制,也必须加UPS了,伺服带着功率,得用多少电容啊?!

网友B:
也就是说之前德国的伺服可以达到了这个目的?
直流母线上加电容应该是伺服共有的结构,不过能在断电后能用该电容持续工作的伺服没有听说过。

网友A:
依靠在直流母线上加电容保证在断电后用电容上存储的能量持续工作的应用曾经见过,不过也是需要伺服供应商专门为客户定制的,除了加电容,还必须增大AC-DC的整流模块容量并考虑上电缓充电等问题。持续3~5秒的要求,确实不小,建议楼主根据运行功率需求仔细核算所需的能量和电容值。

网友A: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得如何了?有一篇文章,值得参考:基于台达变频器的粗纱机多电机掉电同步制动
(http://www.delta.com.cn/jidian/21/news7.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