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调试问题

楼主(2007-05-18):
调整的增益大了以后,电机的速度就不均匀,;调整的小了,电机转动的距离就不够。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调的什么增益?位置?! 如果是,大了,不仅会“电机的速度就不均匀”,还可能引起震荡。小了,估计时由于有差调节的缘故,势必距离不够。

速度环参数动过吗?如果没有,建议先把速度环跳到最佳状态,再回过头来,调位置环。

网友B:
自动还是手动增益???PR22调整是几??? 机械连接方式是
皮带还是丝杆还是什么啊 ?

楼主:
我用的速度控制,调的是速度环,没有动过位置环,和哪个积分常数有关系吗?机械连接方式是链条的.自动增益不能用啊它的选项就是0,改不过来.

网友A:
是不是链条传动方式的问题?

楼主:
对,就是链条传动方式。如何调试?请高手指点!

网友C:
"和哪个积分常数有关系吗?"
有关系。可以把增益和积分时间常数都降低一点试试,不过,你需要速度均匀到什么程度?转动的距离要准确到什么程度?如果要求比较高,建议使用好一点的控制器,而不是只在驱动器上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