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与PLC通讯时断时续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7-05-18):
WINCC与PLC通讯时断时续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检查网络连接

网友B:
什么网络通信方式,QQ:715273343

网友C:
是不是在WINCC上建立了PLC中没有的变量呢,去查查看的

网友D:
支持楼上说的,一般都是由这总状况导致的!

网友E(2010-12-15):
wincc和PLC中地址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