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凸轮的数学模型”

楼主(2007-05-18):
电子凸轮的建立,数学模型是什么,那里可以找到。

网友A:
你可以基于X、Y轴的位置拟合曲线来建立模型。
我也没有做过,可以一起学习。

楼主:
对,就是x、y轴的拟合曲线,能否具体一点呢

网友B:
就是x、y轴的拟合曲线,具体就是这条曲线的描点函数呀。

网友C:
会设计机械凸轮吗?如果会,道理是类似的。未必有太多的模型问题,关键是如何理解和实现运动需求,至于要用到的数学方法,(高阶)曲线拟合技术是必不可少的,至于该如何实现拟合,方法太多了,建议查阅有关数学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