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烧毁

楼主(2007-05-18):
最近我们公司的电容柜一星期烧毁了3次,是ABB的,烧毁的都是安装保险丝的底座,用了两年多了,最近烧了3次,变压器是1250kva的 负载有4台变频器(110kw),怎么回事啊,如果说是谐波引起的,怎么到现在才烧阿??急!!!!!!!

网友A:
拿钳表测一下每个电容器的工作电流..如果超过电容器额定电流1.3倍,你就必须考虑谐波改善措施了..有条件的话测量一下谐波含量就更明了了...

网友B:
保险丝的底座是塑壳的还是石英?

网友C:
   “烧毁的都是安装保险丝的底座”

底座接触不良,大电流烧毁!

网友D:
检查压线

网友E:
我有不同看法!!
你看一下系统的总接地状况,这种原因,基本是接地不好造成的!!

网友F:
   线路接触不好

网友G:
是在什么情况下烧的是正常运行还是切除以后在投时啊

网友H:
接触不好

网友I:
我们用的也烧过,补偿盘是电业局修造厂做的,以前正常,增加5.5KW变频后老烧,我把保险和座换成32A的才正常。

网友J:
建议你用红外线温度计测下其他的底座看看还有其他的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K:
1.可能是由于,电容器使用时间长了,出现了老化问题.
2.电容柜谐波放大.
3.如果变频器是6相整流,产生的主导次谐波是6n±1次的特征谐波.
4.如果变频器是12相整流,产生的主导次谐波是12n±1次的高次谐波.
5.解决办法,采取滤波措施
6.如果你想治理,可以跟我联系,帮你推荐一下.
 QQ:187377201

楼主:
底座是塑料的,接地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在正常运行时烧毁的,

网友K:
1.可能是由于,电容器使用时间长了,出现了老化问题.
2.电容柜谐波放大.
3.如果变频器是6相整流,产生的主导次谐波是6n±1次的特征谐波.
4.如果变频器是12相整流,产生的主导次谐波是12n±1次的高次谐波.
5.解决办法,采取滤波措施

网友L(2008-03-28):
不能仅仅用快熔做过电压保护,应选用高能压敏电阻作过压吸收和能量吸收,阻熔吸收不掉能量,上海凡曼库斯电力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吸能型过压保护器,选用本公司自行生产的高能低场强压敏电阻为核心元件,已在国家大型工程中广泛配套使用,详情请访问www.021fmks.com. 朱葛.

网友M:
保险丝的底座可能老化了,有条件全部换成新的,还有,可否把单台电容器容量改成小一档的!

网友N:
好了没有,说说解决过程

网友O(2008-05-05):
刘志斌 X刘志斌
积分:10377
帖子:414注册时间:2006-7-30 10:51:00 3楼 回复时间:2007-5-18 20:42:00

“烧毁的都是安装保险丝的底座”

底座接触不良,大电流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