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18):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用松下A4做开环位置控制,往复运动。监视指令肪冲数在终点位置时的数没变化,但反馈肪冲数在减小,实际终点位置在往一个方向漂移。
是伺服没有调好吗?
怎么调?

网友A:
有个疑问,既然是开环控制,怎么需要反馈脉冲数?

楼主:
反馈是没有接线的,我只是用驱动器在监视。
位置在漂移。

楼主:
且起点的位置也在往一个方向漂移

网友B:
伺服工作于何种模式?速度合适位置,如果是速度模式,应该是指令零点不准,也不排除接线有问题;如果是位置模式,多半是接线问题,引入了干扰。

建议,排除接线方式,看看端接,地线,屏蔽等等是否正常,是否合乎手册要求。

网友C:
补充一下:主要是实际去的脉冲小于来的脉冲。会导致反馈脉冲数减小。而实际位置偏移就是这个原因。检查去时的电气元器件,和来时的元器件是否有动作(感性元件的动作可能会是干扰源)。极有可能是此种电气干扰。

楼主:
    “伺服工作于何种模式?速度合适位置,如果是速度模式,应该是指令零点不准,也不排除接线有问题;如果是位置模式,多半是接线问题,引入了干扰 ”
     有道理。
      我用的是位置模式。

网友D:
如果你的往复运动是在两端不停顿的,那可能是伺服没调好,也可能是线路干扰。如果在两端有停顿,您还是问问卖给你伺服的人吧

楼主:
"如果你的往复运动是在两端不停顿的,那可能是伺服没调好,也可能是线路干扰。"
   伺服要调哪个参数? 还要请教刘工了.
两端有停顿.

网友D:
两端有停顿,定位还不准?你速度增益、速度积分、位置增益是多少?

网友E:
指令脉冲正确,而反馈脉冲不正确,可能:
1.增益太低
2.CCW/CW方向的转矩设置了不同的限制值,导致某方向定位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