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7-05-18):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想问一下伺服的单轴,两轴,三轴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控制一个电机,还是两个电机,三个电机。单轴伺服最为常见,两轴的也不少见,三轴以上不是太多,除非是一体化多轴驱动模块,比如siemens的 S120。

网友B:
控制单轴、双轴、乃至四轴的运动模块还是很多的。

网友C:
上面两位,在说驱动还是控制啊?

网友A:
刘斑竹,我在说伺服驱动,应该没有偏离楼主的问题。

网友C:
如果是驱动,4轴运动模块很多吗?是我又落伍了?

网友A:
个儿经验表明,三轴以上的集成驱动模块并不多见,“laolaoren”所说的,应该还是属于“控制”模块。

网友D:
伺服和所谓的多轴运动模块是两种东西。
就伺服而言双轴的就不多见了。而运动模块可以理解为给伺服发送指令的模块,多轴的很常见。

楼主:
一个伺服驱动器可以控制几个伺服电机吗?

网友A:
是的!某些特殊的伺服驱动器可以驱动两个,甚至更多个伺服电机。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在同一个封装内集成了多套软硬件资源和接口。北京金保孚就有这样的伺服驱动器产品,西门子的s120也可以算做是类似产品。

网友E:
有,SEW的MOVIAXSI多轴伺服模块,驱动轴有多个,主要用于控制机器人手等需要多个运动关节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