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GP触摸屏软件

楼主(2007-05-18):
大家好: 请高人赐教 GP显示数据文件没有上载信息怎么办?

网友A:
应该是你上次进行画面传送的时候,没有勾选GP SETUP 里的 UPLOAD INFORMATION,(离线状态看一下版本号处有没有两个星号,如没有,则无法下装)解决办法,用原文件再上载一次,然后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了!

网友B:
自己重新做画面

网友C:
看你是什么型号的GP了.
有的程序还是可以用用的.

楼主:
谢谢几位.
和GP密码有没有关系?

楼主:
谢谢几位.
和GP密码有没有关系?
型号:GP2301

楼主:
我想从GP中下载画面到计算机中,下载不了,在V6.1显示对话框GP数据文件中无上传信息。在GP- C-Package02 (V6.23china)显示不能接收记录程序,接收终止。查看画面列表有画面,为什么我不能下载?

网友D:
看一看是不是加密码了,对了,GP里面的上传和下载好像是反的,而且还有波特率的设置9600还是19200,端口的设置等等
好长时间没用了,都不太熟悉了!

网友E:
主要经营松下FP系列PLC,VF系列变频器,GT系列触摸屏,神视传感器等元件如有需要请联系陈洞晓,电话:021-54657862

楼主(2007-06-19):
GP 程序下载不了,显示对话框GP数据文件中无上传信息
可以解决吗?

网友C:
不能上载.
但是程序还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