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能否用PC代替PLC控制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7-05-18):
各位工控朋友:
我现在只有一台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请问大家能否用PC代替PLC去控制伺服电机.如果PC能代替PLC.那么请问,怎么连接PC和伺服驱动器?还请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PLC控伺服,一般需要高速脉冲输出能力,或者运控模块,PC也是类似,需要相应的接口或板卡。一般而言,除了可以用RS232串口连接之外,很难将普通PC直接与伺服相连,除非伺服上也具备USB,以太网等(通用)接口。
建议为PC配置一块运动控制卡,再由卡去连接和控制伺服。

楼主:
明白了一些,运动控制卡要不要编程,如果要的话,怎么给运动卡编程呢?运动控制卡

网友A:
运控卡当然要编程,至于如何编程,建议咨询有关运控卡供应商,一般购买后,都会提供必要的培训或技术指导。

网友B:
如果我的 伺服电机是一体化的,就是驱动器和电机一体。同时,我的驱动器的接口就是profibus总线形式的。那么,如果我在pc上,有相应的控制软件,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控制了呢!

网友A:
to “踏沙行”:楼主的问题与伺服和电机是否“一体化”有什么关系吗?
另,就算“驱动器的接口就是profibus总线形式的”,PC也必须具备profibus接入硬件,而普通PC是绝无此种接口的,因而单凭“相应的控制软件”尚不足以“直接控制”具有profibus总线接口的伺服驱动。

网友C:
很多驱动器产品都有相应的参数设置软件,可以通过软件设置电机参数,也能控制驱动器做一些运动,比如点动、回零、定位等。
据我所知,lenze的驱动器通过CAN接口经由接口转换电缆与PC连接;我们的产品直接用RS232与PC的串口连接。
当然,这些都是调试的时候使用的,肯定不会用PC来代替PLC做运动控制。

网友D:
这样行不行啊,哥们

网友C:
什么行不行?
如果你需要用PC手动做到控制驱动器定位、回零、旋转,对于一些品牌那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工业场合谁会这样来控制呢?

网友B:
to 波恩:
谢谢你的指正啊!你的邮箱是什么着,你留下.
给你发份伺服的资料.这款伺服是德国著名伺服电机生产厂家,德国百格拉的独特伺服.
不仅是驱动器和电机一体化,还内置了plc控制.你看看.
他的典型应用案例就是在欧洲作过空中快车!全部电机通过总线实现.

网友A:
樊工真是有些健忘,4月份咱们还有过email往来,关于Bob直线电机的。实在想不起来,就用鼠标放在运控论坛首页的版主ID上,IE左下角可见email地址。

网友E:
能给我也看看,长长见识吗?学习一下?
EMAIL:hoopfan@chinaren.com

网友F(2015-08-30):
跪求了。我也想要一份,巧的是,我也姓樊。邮箱:958107500@qq.com